模拟量检测的问题2

楼主(2012-10-26):
因为上次的贴已近结了,所以重开一贴。
传送门
https://bbs.21ic.com/icview-379170-1-1.html
重新设计了4-20mA的电流检测电路,问题依旧,稳定度仍然只有5%左右。

为了方便新来的看官,我做一下总结
1、设计了0-10V的电压检测电路,工作正常,稳定度1%以下。(可排除各种干扰问题)
2、在电压检测电路的前端加上一个对地电阻进行电流检测,稳定度只有5%左右。(怀疑不能直接加电阻进行简单的V-I转换)
3、把前端加上一个对地电阻改为三个电阻的分流设计(具体可见上一贴),稳定度明显提高。(进一步证实了2的怀疑)
4、仍然采用前端加上一个对地电阻的方式,但是跳过整个隔离电路,直接对前端进行电流检测,工作正常,稳定度1%以下。(怀疑其不稳定性是隔离电路与不正确的V-I转换共同作用的结果)
于是我认为原先的电路是针对电压检测的,不适合电流检测。
然后我参照datasheet的推荐重新设计了4-20mA的电流检测电路,结果稳定度仍然只有5%左右,让我非常失望。
希望各位能为我解惑。

网友A:
暗恋失败,分手未遂。。。破保险套!!!:lol

楼主:
因为电路图都是参照datasheet的标准推荐图画的,所以我认为电路图本身应该没有问题。附上datasheet的电路图。因为后端电压的问题,所以对R5的值稍作调整。

楼主:
求解决啊,各位

网友B:
前后对比着看了看LZ的帖子,前端电阻采样,一般来说在电流源输出阻抗足够低的情况下用电阻进行电压转换是影响很小的,但如果电流源输出阻抗与采样电阻接近,那这里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可能的话这样来处理试试,IV转换用运放来做,然后在给到后级运放做光耦隔离,也即是多加一个运放做IV转换。隔离部分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个得多对比测试下。

网友C:
换7800系列吧

网友D:
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准备做2线制的隔离吗?
理论上这个IC做到0.5%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想问下,你的精度是怎么测出来的?
精度不是算出来的吗?

楼主:
我必须说明一点,我没有恒流源,所以我是用开关电源的恒流档测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上的问题一起回复一下:

前后对比着看了看LZ的帖子,前端电阻采样,一般来说在电流源输出阻抗足够低的情况下用电阻进行电压转换是影响很小的,但如果电流源输出阻抗与采样电阻接近,那这里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可能的话这样来处理试试,IV转换用运放来做,然后在给到后级运放做光耦隔离,也即是多加一个运放做IV转换。隔离部分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个得多对比测试下。
我也怀疑过电源内阻的问题,所以重画了电路,本帖的电流检测电路应该和内阻没关系了吧。

换7800系列吧
能说详细点么

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准备做2线制的隔离吗?
理论上这个IC做到0.5%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是做2线制的隔离,电压检测可以到0.5%的稳定性,电流却不行啊

想问下,你的精度是怎么测出来的?
精度不是算出来的吗?
后端使用STM32做采样,理论上是12位的,但是实际测量时发现测量结果不稳定,假定我输入10mA,实际测得的结果为9.5~10.5不等。

楼主:
又沉了,自己顶一下

楼主:
实在不行我想去买一个成品模块看看

网友F:
接地点不稳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吧,这个LM158是仪表放大器吗

楼主:
接地不稳应该对电压电流都有影响,不应该只影响电流啊
LM158就是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