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G508的大侠进,,,,

楼主:
小弟用ADG508作为多路复用开关来采集温度信号,电源电压正负12V,使能端电压+5v,地址端电压A0,A1,A2分别接+5v,+5V,GND按手册上应该第四路通,但现在没有同,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2-10-26):
输入电压太高,触发了故障保护条件,导致输入输出都自动开路?

网友B:
仔细看手册,4路509与8路508的真值表是不同的.
ADG508需要:
A0=1,
A1=1,
A2=0,
S4=1

楼主:
恩,我现实中也是A0,AI分别给5V的高,A2给GND啊,但第四路没有通啊,这是我的电路图,JN和JG分别接两个复用开关的D,这样有问题吗?
3# tyw

楼主:
输入电压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analog inputs      voltage at S,D........................VSS -2V to VDD +2V or 20mA, Whichever occurs First(这句话理解不了)
2# mohanwei

网友B:
先把模拟部分断开,单独调试508,看逻揖是否正确

网友C:
分而治之,要不就是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