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VDS——低压差分信号传输

楼主(2012-10-26):
作者:Thomas Kugelstadt,德州仪器 (TI) 高级应用工程师
LVDS 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方案,主要用于高速数据传输。根据 ANSI/TIA/EIA-644 规范中的定义,它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差分接口。这种标准只对适合于 LVDS 应用的驱动器和接收机电气特性进行了规定。因此,它只是一种电气标准,常被一些更高级的协议标准当作其接口或物理层。
在高速模拟数字转换器 (ADC) 中使用该传输方案可在保持高转换器性能的同时实现高速数据输出。独立 ADC 必须能够驱动 PCB 线迹形式的电容性负载以及接收电路的输入逻辑。此处,ADC 输出级的一个单端驱动器会导致大量产生自开关大电流晶体管开和关的开关噪声瞬态。这些瞬态会反馈耦合至 ADC 的模拟前端,从而对其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LVDS 驱动器级在一个始终开启的 3.5 mA (典型值)电流源环境中运行(请参见图 1)。只需通过差分对导体以不同方向重新分配电流,便可形成总线上的逻辑 1 和 0。这种消除开关噪声和 EMI 的“始终开启”特性正是降低 ADC 性能的主要原因。

图 1 LVDS 驱动器和接收机
由于专为点对点信号传输而设计,LVDS 使用的是一种简单的端接方案。安装在接收机输入端的单个 100-ohm 电阻端接差分对,从而消除了反射。
由于高阻抗接收机输入,驱动器电流源的全部电流流经端接电阻,从而产生了一个 350 mV 额定值的低、差分总线电压。该电压在 1.2 V 共模电位左右摆动,其为典型驱动器输出失调电压(请参见图 2)

图 2 LVDS 总线电压电平
相比单端方案,差分信号传输还有另一个 LVDS 好处,因为它不易受到共模噪声的影响,并且产生更少的电磁干扰 (EMI)。
由于接收机只响应差分电压,因此同邻近信号线迹耦合的噪声被接收机视作共模调制,从而被拒绝。另外,由于两个差分对导体传导电流相等但极性相反,因此它们的磁场基本互相抵消,从而实现 EMI 最小化。
根据数据速率的不同,标准 LVDS IC 可以驱动长达 10 米的距离。然而,不应强制高性能 ADC 驱动这一距离。取而代之的是,建议使用两英尺以内的短输出线迹长度,以防止邻近电路的噪声耦合到 ADC 输出端,因为其可能会反馈耦合至 ADC 模拟输入端。
尽管低功耗、低 EMI 和高噪声抗扰度使得 LVDS 成为高速数据转换器的接口选择,但是必须运用精心的布局技术,以避免阻抗不连续和信号时延差,否则就抵消了上述 LVDS 的好处。

网友A:
看看《高速电路设计》讲的很详细!

网友B:
非常好的分享资料,谢谢

网友C:
谢谢楼主   呵呵   补充一点资料

LVDS
: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低压差分信号   1994年由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提出的一种信号传输模式,是一种电平标准,广泛应用于液晶屏接口。它在提供高数据传输率的同时会有很低的功耗,另外它还有许多其他的优势:   1、低电压电源的兼容性   2、低噪声   3、高噪声抑制能力   4、可靠的信号传输   5、能够集成到系统级IC内   使用LVDS技术的的产品数据速率可以从几百Mbps到2Gbps。   它是电流驱动的,通过在接收端放置一个负载而得到电压,当电流正向流动,接收端输出为1,反之为0   他的摆幅为250mv-450mv
LVDS接口液晶屏定义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6定义:   1: 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8定义:   1: 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6定义:1: 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8定义:   1: 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网友C:
lvds接口标准:  LVDS接口是LCD Panel通用的接口标准,以8-bit Panel为例,包括5组传输线,其中4组是数据线,代表Tx0+/Tx0-... Tx3+/Tx3-。还有一组是时钟信号,代表TxC+/TxC-。相应的在Panel一端有5组接收线。如果是6-bit Panel则只有3组数据线和一组时钟线。   LVDS接口又称RS-644总线接口,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一种数据传输和接口技术。LVDS即低电压差分信号,这种技术的核心是采用极低 的电压摆幅高速差动传输数据,可以实现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连接,具有低功耗、低误码率、低串扰和低辐射等特点,其传输介质可以是铜质的PCB连线,也可 以是平衡电缆。LVDS在对信号完整性、低抖动及共模特性要求较高的系统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目前,流行的LVDS技术规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 TIA/EIA(电讯工业联盟/电子工业联盟)的ANSI/TIA/EIA-644标准,另一个是IEEE 1596.3标准。   1995年11月,以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为主推出了ANSI/TIA/EIA-644标准。1996年3月,IEEE公布了IEEE 1596.3标准。这两个标准注重于对LVDS接口的电特性、互连与线路端接等方面的规范,对于生产工艺、传输介质和供电电压等则没有明确。LVDS可采 用CMOS、GaAs或其他技术实现,其供电电压可以从+5V到+3.3V,甚至更低;其传输介质可以是PCB连线,也可以是特制的电缆。标准推荐的最高 数据传输速率是655Mbps,而理论上,在一个无衰耗的传输线上,LVDS的最高传输速率可达1.923Gbps。   ---- OpenLDI标准在笔记本电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绝大多数笔记本电脑的LCD显示屏与主机板之间的连接接口都采用了OpenLDI标准。 OpenLDI接口标准的基础是低压差分信号(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LVDS)接口,它具有高效率、低功耗、高速、低成本、低杂波干扰、可支持较高分辨率等特点。LVDS接口在电信、通讯、消费类电 子、汽车、医疗仪器中广泛使用,并已经得到了AMP、3M、Samsung、Sharp、Silicon Graphics等公司的支持。为了向台式机领域渗透,NS公司又专门针对LCD显示器推出了新的支持OpenLDI标准的芯片组DS90C387和 DS90CF388,新的芯片组支持从VGA(640×480)~QXGA(2048×1536)的分辨率。   ---- DVI标准虽然还没有OpenLDI标准那样声名显赫,应用也没有OpenLDI标准那样普遍。但是由于有Intel、IBM、HP等大公司的加 入,DVI的应用前景被普遍看好,一些数字型CRT显示器、LCD显示器和数据投影机中已经采用了符合DVI标准的数字显示接口。   ---- 目前大多数计算机与外部显示设备之间都是通过模拟VGA接口连接,计算机内部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显示图像信息,被显卡中的D/A(数字/模拟)转换器转变为 R、G、B三原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显示设备中。对于模拟显示设备,如模拟CRT显示器,信号被直接送到相应的处理电路,驱动控制 显像管生成图像。而对于LCD、DLP等数字显示设备,显示设备中需配置相应的A/D(模拟/数字)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在经过D/A和A /D2次转换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图像细节的损失。   ---- DVI标准由DDWG于1994年4月正式推出,它的基础是Silicon Image公司的PanalLink接口技术,PanalLink接口技术采用的是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Transition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S)作为基本电气连接。如附图所示,计算机中生成的图像信息传送到显示处理单元(显卡)中,经处理并编码成数据信号,数据信号中包含 了一些像素信息、同步信息以及一些控制信息,信息通过3个通道输出。同时还有一个通道用来传送使发送和接收端同步的时钟信号。每一个通道中数据以差分信号 方式传输,因此每一个通道需要2根传输线。由于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发送和接收中识别的都是压差信号,因此传输线缆长度对信号影响较小,可以实现远距离 的数据传输。在接收端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码,并处理生成图像信息供数字显示设备显示。在DVI标准中对接口的物理方式、电气指标、时钟方式、编码方式、 传输方式、数据格式等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和规范。对于数字显示设备,由于没有D/A和A/D转换过程,避免了图像细节的丢失,从而保证了计算机生成图像的完 整再现。在DVI接口标准中还增加了一个热插拔监测信号,从而真正实现了即插即用   DVI 标准一经推出立即得到了响应,不仅各图形芯片厂商纷纷推出了系列支持DVI标准的芯片组,ViewSonic、Samsung等公司也相继推出了采用 DVI标准接口的数字型CRT显示器和LCD显示器。在新近上市的一些LCD和DLP数据投影机中我们也看到了DVI标准接口。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 临,DVI标准接口取代VGA接口成为显示设备事实标准接口指日可待。

网友C:
LVDS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是一种满足当今高性能数据传输应用的新型技术。由于其可  Lvds
使系统供电电压低至2V,因此它还能满足未来应用的需要。此技术基于ANSI/TIA/EIA-644LVDS接口标准。   LVDS技术拥有330mV的低压差分信号(250mVMINand450mVMAX)和快速过渡时间。这可以让产品达到自100Mbps至超过1Gbps的高数据速率。此外,这种低压摆幅可以降低功耗消散,同时具备差分传输的优点。 LVDS技术用于简单的线路驱动器和接收器物理层器件以及比较复杂的接口通信芯片组。通道链路芯片组多路复用和解多路复用慢速TTL信号线路以提供窄式高速低功耗LVDS接口。这些芯片组可以大幅节省系统的电缆和连接器成本,并且可以减少连接器所占面积所需的物理空间。LVDS解决方案为设计人员解决高速I/O接口问题提供了新选择。LVDS为当今和未来的高带宽数据传输应用提供毫瓦每千兆位的方案。   更先进的总线LVDS(BLVDS)是在LVDS基础上面发展起来的,总线LVDS(BLVDS)是基于LVDS技术的总线接口电路的一个新系列,专门用于实现多点电缆或背板应用。它不同于标准的LVDS,提供增强的驱动电流,以处理多点应用中所需的双重传输。BLVDS具备大约250mV的低压差分信号以及快速的过渡时间。这可以让产品达到自100Mbps至超过1Gbps的高数据传输速率。此外,低电压摆幅可以降低功耗和噪声至最小化。差分数据传输配置提供有源总线的+/-1V共模范围和热插拔器件。   BLVDS产品有两种类型,可以为所有总线配置提供最优化的接口器件。两个系列分别是:线路驱动器和接收器和串行器/解串器芯片组。 总线LVDS可以解决高速总线设计中面临的许多挑战。BLVDS无需特殊的终端上拉轨。它无需有源终端器件,利用常见的供电轨(3.3V或5V),采用简单的终端配置,使接口器件的功耗最小化,产生很少的噪声,支持业务卡热插拔和以100Mbps的速率驱动重载多点总线。总线LVDS产品为设计人员解决高速多点总线接口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网友C: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