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操作

楼主(2012-10-26):
检测有信号到来后,启动定时器,信号消除后关掉定时器,这时读定时计数器的值,这样如何操作或要操作哪个寄存器啊,或者不能这样操作?

网友A:
打开TIMER:TXXONbits.TXON =1   关闭=0
读TIMER的值 读TMRX 这个寄存器!

楼主:
当信号持续时间超过设定的定时中断时间,这时读回来的TIMER的值,已经是中断若干次后,那如何计算信号持续的时间?

网友B:
要么用Timer的溢出中断做“超量程”指示,要么软件在Timer的溢出中断里加个计数器,读的时候看看有几个软件计数值一累计就知道了。简单提醒楼主的话就是——你只有10个手指头,但是不妨碍你数到100,可以数10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