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惠的DC-DC

楼主(2012-10-26):
有朋友可以提供40-60V输入,5V输出,经济实惠的DC-DC方案吗?

楼主:
电流只要100MA。

网友A:
3843,34063我觉的蛮经济的

网友B:
40-60V输入,5V输出,经济实惠的DC-DC方案

样片申请及技术支持,请联系~~
Best Regards
张学方 garrett zhang
~~~~~~~~~~~~~~~~~~~~~~~~~~~~~~~~~~~~~~~
深圳市劲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Rui Technologies Co., Ltd.

深圳市福田區新闻路景苑大厦A座602室
Room602,Block A,Jing Yuan Buling,XinWen Rd,
Futian District,Shenzhen,China

TEL :86-755-83088967 83088481
FAX :86-755-8308 8481     QQ:813505136
Mobile: 15915300771

Web :www.jinrui-tech.com
E-mail:zxf@jinrui-tech.com
~~~~~~~~~~~~~~~~~~~~~~~~~~~~~~~~~~~~~~~

网友C:
LM2576HVS-5.0

网友B(2013-11-12):
描述
221042A01 是为产品 XL7005 制作的演示板,用于 DC20V~65V 输入,输出 15V,输出最大 0.5A 的应用演示,最高转换效率可以达到 85%以上。

XL7005 是开关降压型 DC-DC 转换芯片;固定开关频率 200KHz,可减小外部元器件尺寸。芯片具有出色的线性整率与负载调整率,输出电压支持 1.25V~25V 间任意调节。芯片内部集成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短路保护等可靠性模块。

XL7005 为 SOP8-EP 封装,采用标准外部元器件,应用灵活。另具有选择关断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843,34063我觉的蛮经济的

34063最高支持40V输入,达不到楼主60V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4063最高支持40V输入,达不到楼主60V的要求

34063搞这种电源表示无压力。。。

网友E:
TD1501,绝对可以做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843,34063我觉的蛮经济的

34063干不了60V输入的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34063干不了60V输入的活吧~~~

外置开关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外置开关呗

就5V100mA的活儿,还外置开关~~~太奢侈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5V100mA的活儿,还外置开关~~~太奢侈了点。

这个电压级别的内置开关的D2D,未必会比34063加个开关便宜吧
不清楚,很少搞D2D,不是很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级别的内置开关的D2D,未必会比34063加个开关便宜吧
不清楚,很少搞D2D,不是很了解 ...

要便宜应该是2844+小开关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4063最高支持40V输入,达不到楼主60V的要求

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D1501,绝对可以做到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

你熟悉 TD1501?可以交流一下不

网友H:
推荐AX3162  有兴趣可以提供样板给您测试

企鹅3089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