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转USART的FT232一问

楼主(2012-10-26):
FT232应用一问:

单片机PIC16F628A,采用FT232BL芯片,实现UARTCOM通讯接口。1638为人机交互测试口,带数码管按键等,用于接收到数据的显示。程序用于测试接收,发送先不贴出来。执行结果为;发送一字节能有TX灯闪烁,然而无法启动接收,总是停留在检测起始位阶段。另外接收队列部分,也希望高手能解释一番。
程序清单:
#include
<htc.h>

#include "tm1638.h"
#define HITS 8

#define RXD_pin RA5
//
定义MCU接收引脚,注意这里的倒置

#define TXD_pin RA2
//
定义MCU发送引脚

#define RXD_pin_L TRISA5
//
定义接收引脚

#define TXD_pin_L TRISA2
//
定义发送引脚

#define RXD_BUF_LEN
//
定义接收缓冲区大小

bank1 unsigned char RXD_buf[RXD_BUF_LEN];
//
定义接收缓冲区(循环队列)

bank1 unsigned char RXD_p1, RXD_p2;
//
指向缓冲区,由中断程序自动修改//指向缓冲区,由主程序修改

#define TXD_BUF_LEN
//
定义发送缓冲区大小

bank1 unsigned char TXD_buf[TXD_BUF_LEN];
//
定义发送缓冲区(循环队列)

bank1 unsigned char TXD_p1,TXD_p2;
//
指向TXD_buf,由主程序修改//指向TXD_buf,由中断程序修改

//定义接收缓冲字符
bank1 unsigned char RXD_ch;
//定义发送缓冲字符
bank1 unsigned char TXD_ch,i;
//定义接收所需要的变量

static bit RXD_doing = 0;
//
正在接收的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RXD_t = HITS/2;
//
接收时计数T2的中断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RXD_cnt;
//
接收时bit位的计数器

//定义发送所需要的变量

static bit TXD_doing = 0;
//
正在发送的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TXD_t;
//
发送时计数T2的中断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TXD_cnt;
//
发送时bit位的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EMP;

bit flag;

void T1_init(void)
{

GIE = 1;

PEIE=1;

TMR1IE = 1;

TMR1IF = 0;

//PT2 = 1;
//
T2中断设置成高级优先级

TMR1H =( 65536-65)%256;

TMR1L =( 65536-65)/256;

T1CON = 0x01; // 1
分频 内部时钟 开启定时器

}
void RX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RXD_pin = 1;

RXD_p1 = 0;

RXD_p2 = 0;

for ( i=0; i<RXD_BUF_LEN; i++ )

{

RXD_buf = 0x00;

}

}
//
void TX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TXD_pin = 1;

TXD_p1 = 0;

TXD_p2 = 0;

for ( i=0; i< TXD_BUF_LEN; i++ )

{

TXD_buf = 0x00;

}

}

//发送单个字符

void TXD_Send_Char(const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p;
//
临时变量

p = TXD_p1 + 1;

if ( p >= TXD_BUF_LEN ) p = 0;

while ( p == TXD_p2 );
//
判断发送缓冲队列是否已满,如果是,则暂时不能发送

TXD_buf[TXD_p1] = c;
//
先将c写入队列

TXD_p1 = p;
//
再修改TXD_p1

//
T2中断服务程序里会自动完成发送

}

//发送字符串(不包括末尾的'\0')

void TXD_Send_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i = 0;

for (;;)

{

c = s[i++];

if ( c == '\0' ) break;

TXD_Send_Char(c);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c;

RXD_pin_L=1;

TXD_pin_L=0;

flag=1;

for(j=0;j<100;j++)

delay(5000);

init_TM1638();

Write_COM(0x89);

Write_allLED(0xaa);

for(j=0;j<100;j++)

delay(5000);

TEMP=1;

T1_init();

TXD_init();

RXD_init();

while(1)

{

Write_DATA(7*2-2,tab[TEMP%16]);

Write_DATA(8*2-2,tab1[TEMP/16]);

if(TEMP>=255) TEMP=0;

if ( RXD_p2 != RXD_p1 )

{

c = RXD_buf[RXD_p2++];

if ( RXD_p2 >= RXD_BUF_LEN ) RXD_p2 = 0;

Write_DATA(1*2-2,tab[c%16]);

Write_DATA(2*2-2,tab[c/16]);

//
TXD_Send_Char(c);

}

}

}
//T1中断服务程序
//每中断HITS次处理1
void interrupt T1INTSVC(void)
{

if(TMR1IF)

{

TMR1IE = 0;

TMR1IF = 0;

TMR1H =( 65536-65)%256;

TMR1L =( 65536-65)/256;

if ( RXD_doing )
//
正处于接收状态

{

if ( --RXD_t == 0 )
//
经过了HITS个采样脉冲

{

if ( RXD_cnt == 0 )
//8
个数据位接收完毕

{

if ( RXD_pin )
//
检测到停止位

{

RXD_t = RXD_p1 + 1;
//
在这里,RXD_t作为临时变量

if ( RXD_t >= RXD_BUF_LEN ) RXD_t = 0;

if ( RXD_t != RXD_p2 )
//
如果接收缓冲队列未满

{

RXD_buf[RXD_p1] = RXD_ch;

RXD_p1 = RXD_t;

}

{

//
如果接收缓冲队列已满,只好丢弃新收到数据

}

}

//
检测停止位时出错

{

//
舍弃新收到的数据

}

RXD_doing = 0;
//
接收全部完毕,清除正在接收的标志

RXD_t = HITS/2;
//
恢复RXD_t的初始值

}

//
接收数据位

{

RXD_ch >>= 1;

if(RXD_pin) RXD_ch=RXD_ch&0x01;

//
上面2条语句若用{CY=RXD_pin; CY=(RXD_ch&0x01); RXD_ch=ACC;}代替,效率更高

RXD_cnt--;

RXD_t = HITS;

}

}

}

//
检测起始位

{

if ( RXD_pin )

{

RXD_t = HITS/2;

TEMP++;

}

{

RXD_t--;

if ( RXD_t == 0 )
//
连续HITS/2次采样RXD_pin都是0,就可以确认起始位

{

//
启动接收

RXD_t = HITS;

RXD_cnt = 8;

RXD_doing = 1;

}

}

}

TMR1IE = 1;

}

}

楼主:
大家请看压缩包内的DOC版问题

网友A:
接收1个字节调对了没有?

楼主:
4# NE5532 昨天晚上调出来了,接收一字节。但是感觉接收队列和发送队列那里还不是很懂。

楼主:
4# NE5532 而且波特率只能到2400

网友A:
波特率上不去的话,先用自环线调232芯片,没有性能这么差的芯片,估计是自己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