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后面公式是如何得出,谢谢

楼主(2012-10-26):
(图片)

楼主:
忘了说了R1=R2

网友A:
对于理想运放而言,“虚短”意味着V+ = V-;“虚断”运放输入23脚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
所以:
对于节点(V-)用节点电流定律,有:
V+ - -V))/ R = (V1 –V+) / (R + R1); 由此可得:

V1 – V+ = [(R+R1)/R]*(V+ + V)------------(1);
对于节点(V+)用节点电流定律,有:
  V+/ R = (V2 – V+) / R ; 化简后:有:
  V2= 2V+ ---------------------------------------(2);
对于节点(V2)用节点电流定律,有:

V1 – V2/ R1 = V2 – V+/ R + Io; 变形化简并带入V2 = 2V+ 有:
   Io= V1 – V+/ R1 – (1/R1 +1/R)*V+----------------------(3);

3)式代入 1)式后,可得:
   Io= 1/R + 1/R1* V;
如果 R= 40k V=2.5v),则有:
   Io= 2.5V(1/40k + 1/R1);

网友B:
是一个甲类功率放大器电路!

网友A:
LS:不是甲类功率放大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