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C3程序加载问题

楼主(2012-10-26):
板子上有个EP1C3T144的fpga,程序是通过CPU用PS模式加载进去的。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当环境温度低于15度左右时,FPGA程序就加载不进去了;温度稍微高点就又可以了。有哪位大侠遇到过没?

网友A:
这个有点奇怪。。。

网友A:
温度低,能低到多少,很奇怪。

楼主:
10度差不多肯定就不行了

楼主:
问题出在向FPGA里写DATA的时候,出错。nSTATUS变低了。。。

网友B:
这个很有意思呢

楼主:
搞了几天了,把DCLK降下来也一样的。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如果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C:
多是PCB的问题,不太好解决。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最好是能在现场才好解决。。。能引起这个原因很多呀。

网友A:
多是PCB的问题,不太好解决。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CB,必然难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nSTATUS信号我在CPU内部输入未设置上拉,硬件电路上也没加上拉。只要一个加上就可以了。
但是我比较疑惑的是温度对它的影响会这么大,这么敏感。
谢谢各位热心讨论。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nSTATUS信号我在CPU内部输入未设置上拉,硬件电路上也没加上拉。只要一个加上就可以了。
但是我比较疑惑的是温度对它的影响会这么大,这么敏感。
谢谢各位热心讨论。 ...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很致命  解决就好:lol

网友E:
当年我真正用的第一块FPGA就是这个型号和封装的。:loveliness:

网友A:
恭喜恭喜,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