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idIO设计实例

楼主(2012-10-26):
我用的是ISE13.3,按照datasheet里面的步骤生成的rapidIO 核,用chipscrope看不到波形,用modelsim仿真时也出错(用datasheet里面提供的仿真命令),求高手指点

楼主:
license 有的,我自己在xilinx官方网站申请的120天的评估版的license

楼主:
这两天被安排去改bug去了,在实验基地没有办法上网,不好意思。流程是这样的,我先用core generator 按照默认设置生成了IP核,然后使用datasheet里面提供的命令,implement.bat 对设计实例进行了实现,实现后生成了routed.bit 文件,最后用chipscrope analyzer 下载BIT文件进行配置后,设置GO = '1' 后,无法看到相应的波形。

网友A:
这两天被安排去改bug去了,在实验基地没有办法上网,不好意思。流程是这样的,我先用core generator 按照默认设置生成了IP核,然后使用datasheet里面提供的命令,implement.bat 对设计实例进行了实现,实现后生成了r ...
引用 楼主:
不行你就重新建工程然后试一试,不要用命令等等。

楼主:
你指的重建工程是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将相应的设计实例中的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吗?

网友A:
你指的重建工程是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将相应的设计实例中的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吗?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A:
怎么样了?

楼主:
我自己建了工程然后将相关的文件全部添加到新的工程,综合可以通过,translate也可以通过,但是map遇到了问题,和以前问题一样。我估计是因为设计实例添加了chipscrope仿真核的原因。仿真部分,我通过了,用的是设计实例自带的do文件,但是里面有的参数配置有问题,我自己做了修改后就通过了。但是chipscrope仿真部分仍然看不到波形。

楼主:
如果实现RapidIO的发送请求功能,我是不是在设计实例里面的user_top模块里面的虚拟IO部分的接口,连接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B(2013-05-14):
我的也没有波形,怎么回事,但有几个信号信号的右边会出现上下箭头的标志。

网友C(2013-06-24):
楼主,rapidio整明白了吗?求教,新手。能不能将经验分享一下,怎么调试的啊?那个do和implement.bat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rapidio整明白了吗?求教,新手。能不能将经验分享一下,怎么调试的啊?那个do和implement.bat怎么用 ...

那个你可以不用

网友C(2013-08-06):
引用 网友A:
那个你可以不用

双击无反应。。。。。我感觉那个rapidio改下底层ram就可以读传来的数据,只不过没找到那个ram在哪。。。。。。。。。无语了,狂汗

网友A(2013-10-08):
引用 网友C:
双击无反应。。。。。我感觉那个rapidio改下底层ram就可以读传来的数据,只不过没找到那个ram在哪。。。 ...

他很多东西都是网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很多东西都是网表啊

猴哥可算是回帖了,我发了个贴子,rapidio的帮忙看看啊!非常感谢
[FPGA] XILINX Rapidio 使用探讨---我又回来了,不信整不明白这IPcore [复制链接]   未结帖(5)
XILINX Rapidio 使用探讨---我又回来了,不信整不明白这IPcor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399&fromuid=696739

网友D(2015-09-17):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