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结构体中二维数组的引用问题

楼主(2012-10-26):
有结构体:
struct cmd_pattern
{
    unsigned int sign_start_high;
    unsigned int sign_start_low;
    unsigned int sign_end_high;
    unsigned int sign_end_low;
    unsigned int sign_start_high;
    unsigned int sign_start_low;
    unsigned int sign_end_high;
    unsigned int sign_end_low;
    unsigned int cmd_contant[2][7];
};
//////////////////////////////////////////////
//cmd_ram初始化
struct cmd_pattern cmd_ram=
{
    9024,4512,540,24414,540,540,540,540,
    {
        {68,2,0x83,0x55,0x90,0x6F,0},
        {68,2,0x83,0x55,0x90,0x6F,0}
    }
};
///////////////////////////////////////////////
//IR_Encode函数定义
unsigned char IR_Encode(unsigned int (*p)[7])
{
   ....;
   ....;
}

/////////////////////////////////////////////////
//传递结构体中二维数组当中的第一行数组(一维数组)首地址
IR_Encode ( & ( cmd_ram . cmd_contant) ) ;

但不能过,请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high low只有4个数据,为什么初始化了这么多
IR_Encode的形参只要是指针就好了,不要后面的[7]
数组名就是地址,不需要取地址吧

网友B:
unsigned char IR_Encode(unsigned int (*p)[7])

定义有错, 这里的 p 是函数指针哦.

unsigned char IR_Encode(unsigned int *p)
就可以了

楼主:
high low只有4个数据,为什么初始化了这么多
IR_Encode的形参只要是指针就好了,不要后面的[7]
数组名就是地址,不需要取地址吧
引用 网友A:

改回来了,中复制过来发贴时,搞错了,但这不是问题所在.

楼主:
unsigned char IR_Encode(unsigned int (*p)[7])

定义有错, 这里的 p 是函数指针哦.

unsigned char IR_Encode(unsigned int *p)
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p)[7]:  P是指向一个含有7个元素的一维数组,并不是函数指针啊。

楼主:
以下程序测试
struct cmd_pattern
{
    unsigned int sign_start_high;
    unsigned int sign_start_low;
    unsigned int sign_end_high;
    unsigned int sign_end_low;
    unsigned int sign_1_high;
    unsigned int sign_1_low;
    unsigned int sign_0_high;
    unsigned int sign_0_low;

    unsigned int cmd_contant[2][7];

};

struct cmd_pattern cmd_ram=
{

    9024,4512,540,24414,540,540,540,540,
    {
        {68,2,0x83,0x55,0x90,0x6F,0},
        {68,2,0x83,0x55,0x90,0x6F,0}
    }
};

void IR_Encode(unsigned int (*p)[7])
{
;
}

void main(void)
{
        IR_Encode( &cmd_ram.cmd_contant );
}

在keil环境下没报错,但在CVAVR环境下报错了,提示void IR_Encode(unsigned int (*p)[7])有错。

网友C:
都是内行

网友C:
可以够下载的了吗

网友D:
第一感觉是函数的形参写成[7]就很别扭。

网友A:
high low只有4个数据,为什么初始化了这么多
IR_Encode的形参只要是指针就好了,不要后面的[7]
数组名就是地址,不需要取地址吧

也没说第一句是重点啊,你只改了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