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2-10-26):
近日来看了一些原理图,发现好多原理图用了不同的地(名称不同),然后通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连接,在PCB上实际就是用焊锡将其连接,问题一:为什么要这样连呢?用焊锡连接与PCB上直接连接有什么区别??
问题二:用隔离电源时,比如带隔离的DCDC模块,输入的地与输出端的地要接在一起么,或者也接一个0欧姆电阻联通??(我曾在本论坛求教过此问题,还是没弄清楚,有人说是隔离的当然不能接在一起,但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一个板子上应该参考电平一致,所以不同的地要0欧姆电阻接一起)问题三:如果板子上不止一个地,那覆铜的时候是要分块对不同的地覆铜么??
本人新手,希望大家能给我细致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网友A:
找权威书籍或资料参考, 别人云亦云。

网友B:
这个考虑到不同地间的干扰,如果地不干净时会用磁珠等替代那个0欧电阻来改善,效果好就直接用0欧了。放个电阻这样也方便测试。

网友C:
一般硬件电路对地都有比较严格的区分吧,如RS485的电源,一般与主电源隔离;模拟信号的地与数字信号的地分开;大功率的地与低功率的地分开等

网友D:
地分离开,一般是为了做一点接地,在布线软件里,必须把不同的地命名为不同的网络,布线的时候才方便不会发生混淆,又因为布线软件里,不同的网络不能连在一起,否则要报错,所以必须用0欧电阻来解决连接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用了隔离式的DC-DC,为什么还把初次级的地连在一起?这不是浪费钱了么…………

楼主:
5# NE5532 我用了一个带隔离的CAN总线收发器模块,因为是带隔离的,它的输出有一个隔离地,这个地我在后面的电路中用不到,也就是说只有该芯片的该引脚是隔离地,那在PCB上这个脚不就相当于什么都不接悬空了么??地悬空,这样可以么??脑子很乱想不明白啊??

楼主:
在百度上搜0欧姆电阻的作用,有这样一段话: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那带隔离的模块如果它的地不被使用的话又不和板子上的其他地线相连,那在PCB上就没有他的走线,不就相当于浮地了么??

网友D:
5# NE5532 我用了一个带隔离的CAN总线收发器模块,因为是带隔离的,它的输出有一个隔离地,这个地我在后面的电路中用不到,也就是说只有该芯片的该引脚是隔离地,那在PCB上这个脚不就相当于什么都不接悬空了么?? ...
引用 网友E:

那给你举个例子,交流电进来的零线是“地”,你计算机USB外壳也是地,把这两个地接在一起,你敢用计算机么?

隔离以后的“地”是连接另外一个系统的“地”的,隔离的目的,就是把两个地分开。

网友D:
另外没有规定说不准使用浮地,你又是看了一半就开跑,大面积的浮地,容易积累电荷,需要通过适当的通路释放到“大地”,

你的手机有接地吗??

网友B:
地在PCB板设计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C:
隔离地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安全或抗干扰

网友F:
也见过别人这样搞过,很是迷糊!

网友G:
问题1:用零欧姆电阻主要还是为了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
2:隔离地当然两边地不要连在一起了,否则这是浪费
3:模拟地不铺铜,数字地铺铜,所以不是每种地都铺铜

网友H(2012-12-03):
引用 网友D:
地分离开,一般是为了做一点接地,在布线软件里,必须把不同的地命名为不同的网络,布线的时候才方便不会发 ...

是这个意思.

网友F:
电阻也 看什么样的吧,其实电阻也是有感性的,也有抗干扰效果的

网友I:
,地的问题我也经常迷惑,各位大侠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权威书籍推荐啊!

网友J:
不太清楚。。。

网友K:
谁能推荐几本比较实用的强电设计书籍呢?

网友L: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不是隔离(通常说隔离有误导之嫌)。由于数字地通常噪声很大,为了使噪声电流不污染敏感的模拟地,通常使用单点接地技术。使用0ohm的电阻可以,效果不好的话可以使用磁珠,磁珠可以将一部分噪声消耗掉。
dcdc(采样隔离技术的)那是真的隔离了。搭建系统的时候,为了避免浮地的出现,“尽量的”将所有的地接到大地上。注意,这时候接到一起不是简单的用一根线将dcdc两侧的地线跨接起来,而是分别用低阻抗通路直接接到大地上(通常是机柜壳)。这时候隔离的设计依然发挥着安全作用,一侧的高压或噪声不会对另外一侧产生影响。
大地EARTH,理想的状态就是绝对的不受干扰的0电势等电位平面。实际情况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地没有那么理想。

网友M:
画过小板子,在‘地’的问题上还真是模糊,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