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互感器测量电流!

楼主(2012-10-26):
现在在电力行业中测量电流的方法是用互感器把电流将为0-5A,在经过仪表中的小电流互感器变成0-5mA来测量,我萌发一个想法,如果在干线上直接用电线绕几圈不是可以感应出小电流,然后把这个电流进行放大再用单片机测量,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呢!?
  请有做过电表的大哥们帮忙论证下这样的想法可行吗?
还有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多功能表不是简单多了?

网友A:
很多用那种没有初级的比流器

楼主:
我上网搜了下,比流器很少见!这个价格比互感器来说会便宜很多嘛?

网友B:
原理错误!

楼主:
怎么说呢?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实际做起来不现实。
直接在导线上面你要缠几圈呢?感应的电流很小很小,精度跟测量都是问题

楼主:
目前有那种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用的是空心线圈好像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B:
1、没有磁路的汇聚作用(只是利用了空气中分散的磁力线),变比做不了准确(就无精度可言,那就失去了测量的意义)。
2、只有磁路是环绕导线的,而用导线环绕导线是感应不到电流的。(通过磁耦合的导线必须环绕磁路或与磁路垂直),现实中由于多圈导线环绕在一段导线上在被测导线上有一段长度,所以会感应出一定的电流(这个电流与一段平行于倍测导线的作用类似),但由于没有导磁回路而只是利用了空气的中的磁力线,所以其耦合与导线间的紧密程度密切相关,很难达到准确和稳定的变比。

网友B:
当然从原理上可以直接用一个互感器将大电流直接变为我们需要的电流(比如说0-5mA),但这在工艺上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要检测一个1000A的电流信号,那么变比就达到:1000000/5=200000,初级最少是一匝,这时候次级就达到20万匝。而绕20万匝的细线不是那么容易的,成本上远比用1000A/5A和5A/5mA的两个互感器高。同时,需要检测的电流各种大小都有,如果每种规格都配备都现实吗?而次级为5A的电流互感器是已经现成有的,我们只需要有5A/5mA等这样的少数规格就可以满足各种情况的应用。

网友D:
干线上绕导线,是正交的,理论上没有感应电压或感应电流。
最有效的无铁心感应方法是平行导线,但漏磁太大,还是比不了带铁心的。
不过单圈带铁心的互感器感应电压太小,必须内阻非常小才会有较大的电流,不现实。所以一般的做法还是带铁心、次级多圈,这就又回到互感器原理上来了。

网友E:
高压电不许带电人工操作,去绕线不现实

网友F:
可以查查电子式互感器,跟你的想法很像,是空心线圈测小电流,不过有很多实际工程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大哥分析啊!电子式互感器就是我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好像很实际,但是为什么现在还用的很少呢?难道是实际应用中不可靠!

网友G:
如果不用互感器
可以用锰铜啊

网友H:
1 这种原理测电流已经有产品“电子钳流表”楼主可以去查一下。
2 作为一种产品除了原理可行外还得考虑便于生产,行业中测量电流的方法是用互感器把电流变为0-5A便于厂家标准化生产。

网友I:
每测一次绕一次吗?

网友J:
你说的就像罗氏探头,原理简单,实际很难。能测跟测得准完全是两回事!!!看看罗氏探头,国内基本不能够生产,便宜的七八千贵的几万十几万,摆在你面前你都不敢相信,我们公司的两个这样的探头每次维修都要送到英国。

网友K:
大电流是铜排,请问你怎么绕

网友L:
晕,看来很多人没见过开合式的互感器……像个钳子似的,掰开,往线上一套,再合上就OK了:lol

网友M:
空心的(没有铁芯)那种电流互感器叫罗氏线圈电流互感器(Rogowski罗戈夫斯基),输出非常小,往往只有几十mV,很少超过100mV,必须经过放大才可以使用。罗氏线圈两端电压与一次电流变化率成正比,故需要经过积分才能够得到电流值。另外,罗氏线圈输出小又没有铁芯,所以容易受干扰。
开合式的电流互感器,俗称钳形电流表(钳表,安培钳),用于低压系统测量电流,精度不高。
电力行业中使用电流互感器,目的之一是安全。楼主所说“如果在干线上直接用电线绕几圈不是可以感应出小电流,然后把这个电流进行放大再用单片机测量”,即使原理正确,从安全角度也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见变电站里面的电流互感器瓷套管比人还高么?

网友N(2012-11-27):
推荐看看DDC技术,直接电流比较。fluke的8位半数字万用表使用此技术。

网友O:
楼主,电子式电流互感器可以借鉴,

网友P(2014-12-05):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就像罗氏探头,原理简单,实际很难。能测跟测得准完全是两回事!!!看看罗氏探头,国内基本不能够生 ...

现在国内有了,北京一家公司,“北京泰坦科技”我们跟PEM对比了,效果很好,只不过价格有点贵,得8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