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的去阻焊的线,怎么画?

楼主(2012-10-26):
(无正文)

网友A:
我只知道在AD中,在keep-out层画就好了~

网友B:
在keep-out层画是可以的

楼主:
keepoutlayer,是用来画线路板边界的,也能去阻焊?

网友C:
好像是solder层 开窗让同裸露

网友D:
搞明白各层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E:
在底层solder画线开窗。

网友F:
BOTTOM SOLDER

TOP SOLDER

网友G:
solder层画,表示这部分去掉阻焊,也就是不上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