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采用数字电位器分压问题

楼主(2012-10-26):
向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由AD817输出的一个正弦波,我送给数字电位器分压,但经分压衰减(衰减倍数较大)后的正弦波出现明显失真。如果调节数字电位器使信号几乎不怎么衰减,则信号几乎不失真。我认为是阻抗匹配问题,于是用OP282做了2个跟随器,一个接收AD817的正弦波,再分压,再给1个跟随器,但是还是存在这种问题。现在我就不太清楚这个失真到底是阻抗不匹配还是我的跟随器做的不对。我是用的最简单的跟随器接法做的。
先谢过给位了!

网友A:
你这个正弦波的频率多少?把电路贴上来,无图无真相。

楼主:
以上是电路图,频率为100KHz。

楼主:
此外,如果我不用OP282,而使用LM6172,那么就连失真了的正弦波都无法得到。

网友A:
100Khz看看你用的运放的资料,是不是带宽不够,还有,你发的图看不到。。。

楼主:
天哪,21IC的相册我还用不了,积分小于100……请问下一般用哪个网站的相册贴图呢?
OP282的带宽够的,100KHz也不是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