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语句问题

楼主(2012-10-26):
#define  Time  500
......

while(T0_Cnt<=Time);

其中T0_Cnt在中断里累加;
这个语句在T0_Cnt=256,也就是0x0100时经常跳出循环;

什么原因?

网友A:
T0_Cnt定义的什么数据类型?
单步调试看看While那的汇编代码,及值的状态可发现为何会跳出。也可以查到500被定义成什么样子了

楼主:
C8051F310单片机,keil,T0_Cnt为unsigned int

网友A:
如果是8位单片机,500会被分成两个寄存器,而此时当第一个寄存器比较完后,此时产生了中断而更改了T0_Cnt的数,中断返回后接着比较第二个寄存器,那么此时肯定就出错跳出while了。

网友B:
非原子操作的原因

类似于飞读的概念

while(T0_Cnt<=Time);

U16 x;

for(;;){
    EA = 0;
    x = T0_Cnt;
    EA = 1;

    if(x <= Time){

    }else{
        break;
    }
}

楼主:
#define  Time  500
......

back: while(T0_Cnt<=Time);
if(T0_Cnt<=Time) goto back;

按照阿南所说;加上上述程序,总体上解决了问题;但看着很累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volatile U16 x;

        for(;;){
                for(;;){
                        x = T0_Cnt;
                        if(x == T0_Cnt){
                                break;
                        }
                }

                if(T0_Cnt <= Time){

                }else{
                        break;
                }
        }

网友C:
好像有个版主写过这个问题
8位机比较,先比较低位,在比较高位
当T0_Cnt = 0xFF时,低位比较完,结果是低位 > 500 (0x1F4),这时刚好来中断,中断返回后T0_Cnt = 0x100,即高位相等,就会跳出循环了
简单的做法是比两次 while((T0_Cnt <= 500) & (T0_Cnt <= 500));

网友C:
打错了,& 应该是 &&

网友D: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过,以后8位机做整型计算及比较时要注意了。

楼主(2014-12-31):
上图是中断之前;

上图是中断之后;Cnt_tmp+1;
可以看出实际在执行过程中,比较函数并未执行完就跳到中断;

谁帮我解释下汇编?什么情况下导致while跳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