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discovery 元件用途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2-10-26):
R24 的作用是什么?我之前没有见过晶振接法。
R25的作用是什么?调整液晶亮度?
谢谢高手解答

楼主:
这么久了,看的人也不少,但是一直没人回答,也许这个用法的确很不常见吧,不过最近我看了一份资料,查到了R24的用途,见下图;
另,继续求R25的用途。

网友A:
stm8 我不清楚 ,不过stm32上也有类似的

R24 如你自己找到的 ,硬件开发资料上 是有说明的
R25 是 实际电路中不存在的一个东西,至于为嘛原理图上有,stm32上的原理的类似电阻 是完全看不出来用途,就是一个普通io接上了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参考手册有介绍!!

网友B:
R24,就是你自己找到的那个限流电阻
R25,当LCD使用外部电压源的时候,调整R25的阻值,可以改变LCD的对比度。

现在有相当多的单片机,LCD模块具有独立的电荷泵,可以通过软件调整LCD对比度,但是如果非常苛求低功耗的话,通常还是使用外部电压源串联电阻调整。

网友B:
仔细阅读相关手册!都可以找到答案。
ST的文档和microchip的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C:
R25的作用很简单:LCD使用内部电荷泵时不焊,LCD使用Vlcd脚供电时当然要焊。

楼主:
呵呵,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