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配备全LED大灯 新宝马7系技术亮点揭秘

楼主(2012-10-26):
配备全LED大灯 新宝马7系技术亮点揭秘
  转眼间宝马7系已经上市四年了,按照四年推出一次中期改款车型的惯例,新宝马7系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带随动转向功能的全LED大灯、可编程全彩数字仪表盘、重新调校的动力系统、电动助力转向等多项配置集于一身,这些明显的改进将巩固其在豪华车市场的地位。
  论国内豪华车市场一直是奔驰、宝马、奥迪三足鼎立,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状况,这次中期改款,宝马为新7系增添了不少实用技术来与之竞争。从宝马官方网站给出的消息来看,宝马7系在这一次的中期改款后,短期内将不再提供730i和730Li车型的销售和预定服务,国内市场的主打销售车型为740Li和750Li。看来,宝马将未来寄托于销售表现更好的车型上。
  ● 外观:首次配备全LED大灯
  远观新7系,你可能看不出什么变化,因为车身整体的造型和尺寸没有太多变化。而当你走进它时便会发现它的眼睛变犀利了,这是2013款宝马7系最值得关注的亮点——带随动转向功能的全LED大灯,这也是同奥迪A8和奔驰S级竞争的有力武器。
  『新7系使用了Vision ED概念车风格的“天使眼”』
  大灯内的透镜由圆形改为切边圆形,日间行车灯就安装在内,形成新一代的“天使眼”,这也是宝马Vision ED概念车的“天使眼”风格。按照我的感觉描述就像是微微闭合上下眼皮凝视前方,增加了不少犀利感。转向灯则被安装在大灯上方类似于“睫毛”的位置,使整个大灯看起来炯炯有神。车外后视镜上也集成了LED转向灯。
  在慢速行驶时,位于“眼角”转向补光灯会自动照亮车辆侧面的区域;高速行驶时,大灯可以跟随车辆的转弯自动控制光锥方向,照亮黑暗区域。此外,行驶在照明状况安徽农村信用社考试真题不佳的道路上时,位于车内后视镜背面的光线传感器在接受到对面车辆的灯光后会自动将远光灯切换为近光灯,避免造成对面驶来的车辆驾驶员的目眩。
  前脸的双**进气格栅也是宝马的标志性元素之一,新款7系延续了上一款车型的智能降阻进气格栅:在发动机低温运转时,进气格栅会自动关闭,有助于发动机迅速升温,另一方面进气格栅关闭时还可以引导气流绕过车头减小风阻,从而达到降低油耗的目的。
  ● 内饰:科技感提升
  ◆ 可编程全彩数字显示仪表盘
  走进车内启动车辆,2013款宝马7系配备的可编程全彩数字显示仪表盘营造了浓厚的科技氛围。高分辨率黑色面板可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显示不同颜色和风格的仪表,大大提升了车内的科技氛围。时间、温度、里程、燃油量、机油压力、转速、时速等驾驶信息也都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显示在仪表盘上。
  舒适模式下仪表的显示较为常规。而在节能模式下转速表将变成高效动力仪表,可显示任一时刻的车辆驱动效率,高效动力仪表会监控油门踏板行程、节气门开度以及是否在进行制动能量回收。如果油门踩的过急,则整个显示屏会变成灰色,并且显示有多少燃油正在被浪费。车速表指针被透镜放大,从而变得更加清晰。
  在运动模式下,显示屏背光采用更具运动气息的橙色,并刻意换成简洁的风格,只为驾驶者提供最需要的信息,这样就可以避免分散驾驶者的注意力。在显示屏上,车速以最大的数字眼睛疼是怎么回事显示在车速表中央,并且如果驾驶者正在使用换挡拨片进行手动换档,则当前的挡位会以加粗的字体显示在转速表中央。
  ◆ 第三代iDrive系统
  2013款宝马7系搭载着全新的第三代iDrive系统和中国消费者见面。除了软硬件的全面升级外,第三代iDrive系统最大的亮点即加入了首度在国内亮相的“BMW互联驾驶”理念,通过更多丰富的人机交互功能,使得Vision ConnectedDrive概念车的创新理念真正得以在生活中发挥价值。
  新的系统不仅升级了1.3GHz中央处理器和专用3D显卡以满足高性能的3D动画效果和数据传输需求,同时还加入了带手写输入板的iDrive控制旋钮(iDrive Touch Controller)。此外,新7系后排多媒体扶手上也设置了第三代iDrive系统的控制旋钮,方便后排乘客操作。在功能方面,第三代iDrive系统集成了远程协助车辆管理服务、道路救援服务、紧急救援按钮、及全面升级的GPS导航系统。
  ◆ 带行人识别的夜视系统
  『带行人识别的夜视系统』
  新7系延续了老款车型上的夜视系统。在夜间行车时,位于车头的主动式远红外摄像机可以探测车前方的人、动物或其它发热物体,然后在控制显示屏上生成热感应图像,也就是说物体的热辐射越强在图像上就越亮。远红外探测的距离约为300米,大大超越了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在100km/h的速度下行驶,驾驶者可以比只有大灯照明的情况下提前约5秒看到物体。在车速较低时,远红外探测的范围较宽,可以显示车前及周边区域的图像;高速行驶时,探测范围会变窄,重点显示车前区域的图像;弯道行驶时,其视角也会随车辆转弯而转动。
  此外,在远红外摄像机探测到碰撞路线上存在未被照亮的行人后,车灯会立即将两个可单独控制的高性能光点投射到其身上,并且不会产生眩目效果。这种光线能够就潜在的危险情况向驾驶者和行人发出警告。如果存在严重危险,还会响起声音警告,ABS泵可以辅助驾驶员增加制动力。搭配碰撞警告系统时,甚至还能与主动安全系统联系自动触发制动干预。
  ◆ 驾驶辅助系统
  新7系还延续了2012款的自适应巡航系统,车前部的毫米波雷达可监测前方150米范围内的车辆与本车的距离,从而自动控制喷油和制动来变化车速,即使在路况较为复杂的地区也可以使用巡航系统。自适应巡航系统可在30km/h—180km/h的速度范围内启动,跟车距离分为四挡。如果前方车辆停止,自适应巡航系统也会控制车辆自动停车,如果停车时间不超过3秒,则系统可自动加速。
  ◆ 主动安全性
  宝马的主动安全系统与奔驰的pre-safe、奥迪的Pre Sens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车速行驶高于18公里/时,系统会自动调整稍微拉紧安全带。启动多个传感器,轮流监视驾驶状况。如果主动安全性通过车前部摄像头或前部雷达,感受与前车距离迅速拉近、全力制动、严重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等情况,那么系统会立即迅速地做出应对措施:拉紧前排座椅安全带,针对碰撞优化调整乘员的座椅位置,并关闭侧窗和天窗。
  ● 动力小升级、全系标配8AT
  宝马新7系根据不同配置车型搭载了三款不同的发动机,其中760Li搭载了N74B60 6.0L V12增压发动机、750Li搭载了N63B44A 4.4L V8增压直喷发动机、740Li则搭载安徽公务员考试网了更为熟知的N55B30 3.0L直列6缸增压直喷发动机。除了N74B60发动机外,其余两款都做了重新调校,动力有小幅升级。并且,此次该款全系标配了采埃孚(ZF)8AT变速箱。
  新款740Li搭载的N55B30 3.0L直列6缸发动机拥有进排气可变气门正时、可变气门升程、缸内直喷以及单涡轮双涡管技术,并且进行了新的调校。搭配采埃孚(ZF)8AT变速箱,740Li百公里加速可达5.7秒,同时油耗降低为7.9L/100km,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为184g/km。
  750Li搭载的N63B44A 4.4L双涡轮增压V8发动机经过了重新调校,最大功率增加到450马力(330千瓦),最大扭矩提升到650牛·米,但油耗和排放反而分别降低到了8.6L/100km和199g/km。750Li搭配8AT变速箱4.8秒就能破百。
  而此次的旗舰760Li搭载的N74B60 6.0L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输出最大544马力(400千瓦)的功率和750牛·米的最大扭矩,能让这台旗舰在4.6秒内加速到100km/h。不过这样的加速数据并没有比750Li快多少,而且6.0L的排量必然会更耗油,如此看来改款后的旗舰760Li也许只是作为精神领袖而存在。
  ◆ 新增节能驾驶模式
  新7系新增了节能驾驶模式,在此模式下如果车辆在50km/h—160km/h的时速间滑行,此时将车辆的一部分动能经发电机转化为电能,以此来达到节省燃油的目的。
  宝马是采埃孚8速自动变速箱最大的买家,上至760Li,下至宝马1系,全家族的产品中几乎都能见到8AT的身影,奥迪的A8和Q5车型也同样搭载了采埃孚8AT变速箱。另外,有着强烈崛起欲望的克莱斯勒在全新的300C上也匹配了采埃孚8AT变速箱,未来,捷豹、路虎等更多品牌也会加入8AT的阵营。此次中期改款,新7系更是全系标配了这款8AT变速箱。
  采埃孚的这台8速自动变速器由四组行星齿轮和五个换挡离合器构成核心的速比变化机构,在液力变矩器方面应用了新的技术,并使其能够快速锁止,减少了液力变矩器的动力损失。换挡时间为0.4秒,在实际驾驶中的响应方面与双离合变速箱并不存在太大差距。
  采埃孚(ZF)的8前速自动变速箱被命名为8HP系列,其当初最主要的开发目标是降低油耗,通过更加密集的齿比、更高效的换挡执行机构、液力变矩器控制尺寸、变速箱结构、重量的优化设计使8速自动变速箱在尺寸体积与采埃孚6速自动变速箱相当的情况下,比6速自动变速箱的油耗降低了6%。如果匹配混合动力系统,这台变速箱能够降低最多25%的燃油消耗。
  ● 底盘:配备电动助力转向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此前宝马在3系和5系上使用了电动助力转向器,而迟迟没有在7系上使用,而此次中期改款新7系也配备了电动助力,这是即奥迪A8之后又一个配备电动助力的豪华车。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使用电动助力的轿车不光具有省油的好处,主动式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辅助都是以电动转向助力为基础的技术,新7系因此可以选装自动泊车辅助功能。在车速不超过35公里/时,位于侧面指示灯中的超声波传感器可代为搜寻停车位,当道路左侧或右侧存在合适的空位时,控制显示屏上将出现蓝色箭头。驾驶员下一步要做的只是选择正确的挡位、控制油门和制动踏板,系统则会自动控制方向,控制显示屏上将显示相应的所有说明、泊车距离报警器信息和后视摄像机图像。不过这项自动泊车技术只能实现侧方停车。
  车道保持的实现方法有两种,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是靠单边车轮的制动来实现,另一种是依靠电动助力转向机来控制方向。两种方式都是借助车前部的摄像头对道路的分隔线进行识别,获取的影像将交由车道保持系统的软件进行分析,以通过车身两侧的道路分隔线来确定车辆所处的位置并计算出车道的曲率。尽管宝马的官方网站并没有关于车道保持系统的描述,在配备了电动助力转向后,也许待7系换代之时能够将车道偏离警示功能升级为主动车道保持功能。
  ◆ 悬架没有改变
  对于大型豪华车来说,不断加长的轴距为车内带来了良好舒适的乘坐空间,但是这也对车辆的操控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无论是低速时的转弯半径,还是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都会打折扣。通过加入后轮转向系统则可以弥补轴距增加后对车辆行驶特性造成的影响,同时让一款豪华车同样具有很好的驾驶乐趣。这套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的原理也并不复杂,就是一套丝杠螺母机构,电机驱动螺母带动丝杠产生轴向移动。这种轴向移动会带动后轮产生小幅度的转向,当车速在60km/h以上时,后轮与前轮同向偏转,提升高速过弯的稳定性。在60km/h以下时则反向偏转,增加车辆的灵活性。
  全文总结: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7系在技术上的应用确实不少。总体来看,新7系从外观到内饰再到动力系统和底盘,无一不透露出节能、安全、方便的理念,这也是一款高端品牌豪华车应该具备的素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顶级车型可以说是一个品牌的试炼场,那些在实验室里久经试验的科技产品会首先装备到顶级车型上进行“临床检验”,随后再逐步下放的各个级别的车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