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对于fpga没用用到的bank需要供电吗?

楼主(2012-10-26):
求各位大哥大姐大神指教说一声呀,我新手还不太了解,最近想画一个PCB,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不接在有些情况下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版主。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一般的程序是下载到fpga内部,如果做一个最小系统,要不要SDRAM和FLASH,还是只要电源、晶振、下载接口、复位就可以使fpga正常工作了?麻烦你能再回复下,谢谢啊!

网友B:
只要供电就能工作,哪些晶振、复位、ddr什么的是根据实际需要接的

网友C:
电源接全了,下载口少不得,其它都是浮云。当然,一般FPGA要接8脚的存储器,CPLD倒是可以没有这个。

晶振和复位,都与板子功能相关,不是必须。

网友A:
谢谢你版主。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一般的程序是下载到fpga内部,如果做一个最小系统,要不要SDRAM和FLASH,还是只要电源、晶振、下载接口、复位就可以使fpga正常工作了?麻烦你能再回复下,谢谢啊! ...
引用 楼主:
需要flash或者PROM配置

楼主:
噢,那有下载的EPCS16就不需要接flash了吧,正常工作不需要外接晶振啊?

网友A:
噢,那有下载的EPCS16就不需要接flash了吧,正常工作不需要外接晶振啊?
引用 楼主:
FPGA都需要配置的,S3AN系列的配置芯片在内部

网友A:
噢,那有下载的EPCS16就不需要接flash了吧,正常工作不需要外接晶振啊?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扯到晶振了呢?

网友D:
外接晶振必需的。:lol

网友E:
没有晶振也可以,但你就只能做组合逻辑,或你到时还是要从外面接时钟到板上。
所以,理论上,电源接好,程序下载口接好,就可以了。但一般要保存程序,所以配置芯片要接。FPGA一般不可能只做组合逻辑,所以要做时序,就要接晶振了。
如果里面还弄一个CPU核,那又要加Flash或EEPROM了,又要加SDRAM或DDR或SRAM了。一般又要加显示所以又加LCD了,又得要输入所以加按键了,加UART口了,加USB口了,加SPI口了,加CAN口了加IIC口了,加网口了。东西就这么加上去了,最后发现好复杂,就不玩了,一般就这个循环。

网友A: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

网友E:
谢谢 forrest11!
引用 楼主:

给点分撒,给点分撒。

网友A:
给点分撒,给点分撒。
引用 网友E:
和我脸皮一样厚

网友E:
前几年的FPGA都是基于RAM中,所以需要外接Flash或EEPROM进行上电配置。
而近几年的都是基于Flash中,上电即运行,不需要外接配置芯片。

网友E:
回复 网友E:
真的这样吗,我怎么不知道?今日猴,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FPGA工艺结构分:sram flash 反熔丝
说近几年都基于flash了有点过啊,呵呵,
大都数还是基于sram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真的这样吗,我怎么不知道?今日猴,能解释一下吗?
引用 网友E:
坐等猴哥

网友A:
前几年的FPGA都是基于RAM中,所以需要外接Flash或EEPROM进行上电配置。
而近几年的都是基于Flash中,上电即运行,不需要外接配置芯片。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FPGA主流的XILINX还有Altera全部是外置配置芯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真的这样吗,我怎么不知道?今日猴,能解释一下吗?
引用 网友E:
解释完毕。
还有,能叫咱猴哥么?。。

XX猴太难听了。

网友E:
解释完毕。
还有,能叫咱猴哥么?。。

XX猴太难听了。
引用 网友A:

谁叫你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我可是全称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金家三胖的亲戚,肃然起敬呢。再说猴哥也不行啊,我是老家伙了,叫你猴弟才勉强靠谱。

网友E:
现在的FPGA主流的XILINX还有Altera全部是外置配置芯片。
引用 网友A:

我真还以为我out了,看来还没有。

网友A:
谁叫你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我可是全称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金家三胖的亲戚,肃然起敬呢。再说猴哥也不行啊,我是老家伙了,叫你猴弟才勉强靠谱。 ...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老人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