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N用在MDK上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10-26):
把源代码管理起来是没问题的,但MDK的一些设置是独立的一个文件,特别是xx.uvopt,每次运行程序就算什么操作都不做,也会做一个xx.uvopt.bak的备份文件,这个是不是也要加到版本管理里面啊?

网友A:
临时和备份文件不加入SVN!
SVN上要保存一份纯净的代码。
不应包含:目标文件、临时文件、备份文件、输出程序等编译所不需的一切。
对于已经稳定的版本,打tag后,可以把最终输出(程序+库+必要的文档)打包放在另外一个SVN仓库里,供直接使用。

网友B:
小代码建议你还是直接打一个压缩包,后面添加一个版本号和日期比较好,敲一天代码,最后打包备份就当休闲一下

楼主:
xx.uvopt是和目录有关,反正现在发现也不是每次都更新了。

网友A:
在SVN管理下的文件,目录不要随便变动,就算变动,也应该用SVN的文件移动命令。
同时,在工程文件xx.uvopt中,尽量用相对目录指定文件。这样一是方便整个工程的拷贝,其次也解决了多人开发时,由于开发多方的xx.uvopt文件内的绝对文件路径不一样,导致错误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