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直流电源插头的火花

楼主(2012-10-26):
请教各位大侠,现在有个直流供电电路,供电电源是开关电源适配器,在将适配器的直流输出端插入电路板DC插座中时,会有火花(电路板四轴飞行器械开关),请问有什么方法在插的时候可以不出现火花。PS:供给电源为30V1A的开关电源适配器
另外在网上搜了下,有说在电源输入端串个电感,输入端对地反接一个二极管,这种方法可靠吗

网友A:
先插DC插座,再接通电源——基本安全操作法
不过有点火花也不甚要紧

楼主:
使用者如果不是先**座再接通电源的话就不太好,继续求大侠指导。

楼主:
请问加电感的话是用哪种电感,带磁芯的功率电感吗

网友A:
不就30V1A吗,问题不大耶
由于用电装置内部情况不详,不宜擅串加元件

网友B:
用哪种防爆插头可以  比较好用
火花是电容充电引起的

网友C:
我觉得用电感限流是好方法。

楼主:
在电路的总电流增大时串的电感对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D(2015-11-24):
额~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15v 1.5A的适配器,每次插入设备的DC插座都会打火,火花很明显,后来串了一个SS32肖特基管,会好一些,插5次会有一次吧。电感没试过,用电感的话,电流会滞后,类似软启动,应该也能起作用吧,但功率电感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