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量热仪控制器经验的能不能指点下?

楼主(2012-10-26):
第一回做量热仪控制器,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测系统的热容量波动范围超过了国标范围、不稳定。自己觉得应该是冷却校正热没处理好,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可否指点下

楼主:
先自己顶下,难道是问题没挑战性,怎么没人回应了

网友A:
用的什么测的?

楼主:
pt100组成的电桥、精密运放、4位半AD(ICL7135CN),硬件上我觉得问题不大,主要是软件算法,尤其怀疑自动冷却校正部分

网友B:
那就谈谈你的软件算法方面的问题, 自动冷却校正部分
有没有使用 PID 算法呢?

楼主:
不需要控温,所以没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