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

楼主(2012-10-26):
突然发现,线性变压器输入接AC220,降压到某一电压值。由于变压器初次级是用漆包线绕的,那输入端与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那这样就是将AC220短路了吗?忘高人解释下

网友A:
变压器不能通入直流电,严重的死伤自负…………

楼主:
能交流电,也是短路啊

网友A:
能交流电,也是短路啊
引用 楼主:

感抗你不算进来了??电感是靠直流电阻工作的么?

网友B:
楼主莫非指的是“自耦调压变压器”?
突然发现,还有“线性”电源变压器一说
自耦变压器的工作是依“电磁感应”理论,不用“感抗”原理

网友A:
他问的肯定是自耦变压器,变压器不是感抗分量是啥。

网友B:
变压器“互感”原理与“感抗”概念并非对立,也无矛盾之处。
只是在分析研究变压器时,一般不用也不需用“感抗”概念

楼主:
感抗你不算进来了??电感是靠直流电阻工作的么?恍然大悟!
变压器“互感”原理与“感抗”概念并非对立,也无矛盾之处。---------这是啥意思?

网友A:
对前级电路来看,变压器就是个电感,7楼的意思是设计变压器时候一般是用“主磁通不变原理”,而不是把初级看成单独的电感来考虑。如果你看不懂,直接记住,变压器、互感器、镇流器之类的都是靠感量工作的,直流电阻很小,所以加直流进去(包括加半波整流的交流进去,这种叫脉动直流,还是直流),都是要发热烧掉的就Ok了,以后学深入了自然就明白道理了。

楼主:
明白!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