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充到了3.68v充电电流非常小

楼主(2012-10-26):
我在应用bq2057的典型电路进行测试时总是出现一些问题,由于刚从事这一块好多问题我自己都解释不了,所以希望各位大虾能多多给与指导呀!现在将锂电池充到了3.68v充电电流非常小了,只有几个毫安,而且三极管Ube的电压为零,

楼主:
基极电阻上的压降也为零

网友A:
他没导通吧

楼主:
我记得三极管导通时be间的电压应该是0.6`0.8v的

网友B:
STAT脚的电压是?

楼主:
STAT脚的电压是零

网友C:
看你的SDRAM的芯片手册,上边有的。

楼主:
我也觉得,真是搞不懂!

网友D:
你的充电电流小,可能由于您输入电压太低的原故

网友E:
上个图瞅瞅吧

网友F:
楼上你的图用的什么工具得到的?

网友G:
be间PN结的电压应该是0.6`0.8v的

网友G:
一般0.7V,应该是没有导通吧

楼主:
好,我再分析下,多谢啦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应该是B极未可靠导通   所以导致C,E极出现问题   打开不彻底   最终出现1电流输出过小现象   自己再多上电测一下各节点参数

网友I: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感谢楼主的讨论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LZ是用excel做的。
  我公司专业做锂电测试设备,测试后可生成各种报表!

网友K:
锂电池一般不是可以冲到4.1V的么?3.68V就充不进去了,这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L:
没导通的原因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