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26ls31发热

楼主(2012-10-26):
是什么原因,还很厉害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电源接上,使能断接地,所有的输入接地

楼主:
通过10的下拉电阻,5V供电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说明,发热有很多种情况会引起。

网友A:
最糟糕的就是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B:
输出断开看看,检查下静态电流。

网友B:
如果Iq正常,可能负载拉电流太大。

网友A:
没有电路图贴出很难得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很大可能短路或者负载太大!

楼主:
好吧,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C:
这个芯片有的本身发热就大,静态电流很大,不同厂家发热还不太一样,用着正常就行

网友D:
这可能电流大了,或者芯片引脚接错,这样电流才比较大

网友E:
如果是正常发热   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发热量超过正常值太多   则需要考虑电路中存在短路问题   可能是管脚或者是连线之间存在短路现象   自己仔细查一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