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L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10-26):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打开gel文件看它做了哪些事。大致会做内存地址映射、PLL时钟和外部存储器初始化、引脚功能选择、各外设初始化,以及可以放在菜单上供你点击执行的某些命令(如Reset、调整外设参数、停止DMA操作等等),具体看你的工程使用到了哪些模块。gel文件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者不用过于关注硬件底层初始化问题,而直接进行软件代码的编译执行。如果你的工程里面执行了上述这些初始化操作,那么gel文件就不是必须的了。你可以做一些实验来验证一下。

楼主:
嗯。首先感谢2楼的解释。这两天也在做这样的试验。你说的那些功能我在各模块初始化时都做了(除了reset外),试验的结果好像是:添加了GEL文件,程序正常运行。不加的话,老是跑飞。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optical85遇到类似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