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三极管发热严重,Vce=24v Ic=13ma

楼主(2012-10-26):
(无正文)

网友A:
PCM是指BC结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不代表不会发热,发热是与封装热阻有关的,是恒定量。如果你是用作开关应用,你的VCE也实在太大了,管子根本没有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先谢谢您了。
是一个射极输出器电路,基极接了一个12V稳压管。
集电极输入是15到36V,  当输入36V时,发热严重,但是能用吗? 我看到手册上面写的工作温度:-55℃ to +150℃ ,虽然发烫,我试了十几个小时还是好的。

网友A:
现在是冬天,你还要考虑夏天再加30度上去,可能就不行了。

看样子你想拿来做电源用,可以考虑加足够大的散热器(好像8050也不好加),换TO-92MOD封装的中功率管,或者TO220封装的,也可以考虑达灵顿TIP142,看还热不热。

网友A:
顺便再说句,用TIP142的钱,还不如买个7812用了。

网友B:
留的裕量太小了,怎么也要有3倍的裕量吧,尤其对这种小型封装的管子而言。

楼主:
谢谢! 明天再试试别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