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的手摇把怎么加啊 求助

楼主(2012-10-26):
我是个新手 我想做手摇发电机
但是这个电机的轴没有孔啊
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上手摇的把儿
求助啊
下面是图

网友A:
你问的属于机械设计部分的啦。

如果你会使用Solidworks的话,可以自己建模试一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前端的轴上套上一个齿轮,通过齿轮变换将方法转换在电机的侧面,这样人摇就比较方便了。

为了更加的省力和提高效率,使用变速齿轮。

网友B:
锉刀啊,
搞掉1/4 套个塑料齿轮 齿轮连接摇柄

网友C:
自制手柄,上顶丝。但要看看这个减速电机的转动力矩。低转速的手可能摇不动。

网友D:
机电。。。楼主可以尝试楼上的方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