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芯片的时序感到很迷茫,新手老手都进来指导一下吧!

楼主(2012-10-26):
唉,走投无路,特来求助啊!
小弟搞单片机也有段时间了,仿真软件,PCB印刷电路板什么的感觉学的还算可以,芯片的datasheet也可以大致的看看了,寄存器什么的也能看懂,但是就是时序搞不明白,看别人写的程序延时几秒什么的,有的能看懂,有的就看不懂了,这样一来一接触带时序的数字芯片小弟就心里发慌,只能选择那些不带时序的器件操作,听说时序是基本功啊,但我就是搞不懂啊,请问应该怎么办呢?多练习?多看别人写的时序程序?还是这方面有什么书什么的?
希望大家能积极回答,你的回答或许会改变我的电子生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拿跟尺子,从左到右指着读,给自己说明每个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串起来,就是时序图了。

网友B:
我倒是没你这个障碍,只要datasheet写的详细,加上示波器观察,就不怕时序问题。尤其是单片机、DSP这些器件控制外围器件,基本没障碍。一般情况下,直接按照datasheet设计原理图(期间一定参看厂家的评估板、布线要求),然后直接布线制版,出来板子再调软件,基本一路绿灯,有问题都是软件问题,硬件部分无需修改即可使用。

只要选型正确,单片机外围电路是比较简单的,比如ADC,DAC,数字接口等等,都有标准设计可供参考。难的是整个软件体系的构建(巨花时间),以及模拟电路。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对于不确定的问题,可以用冗余设计来补充,把可能出现、又不能很快确定的问题设计成多选、跳线、0欧电阻等方式,增加板子的选项,便于样机调试时遭遇可能出现的设计漏洞。最起码保证在最坏情况下,不至于重新做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综合2L的意见来说意思就是仔细阅读datasheet,把时序每个时刻发生什么搞清楚,对芯片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反映到程序里就可以了,是这样吗?但是要示波器干什么呢?datasheet中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B:
倒了,示波器是工程师的眼睛,任何疑问都要靠它来诊断。有时候datasheet并没写清楚,或者写清楚了你也没看见,看了也没看不懂,或者看懂了你也没写对,这时候都要用示波器来查找问题。

网友C:
学学数字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人都建议我学数字电路,我想问一下,要学数字电路里面的什么东西呢?前面的逻辑运算什么的应该不用学吧?学后面的逻辑器件和时序器件么?为什么我感觉跟数据手册里面的时序关系不大呢?是我没仔细看么?

网友D:
学几个典型芯片:
RAM:62256
ROM:27256
串行锁存:74hc595
并行锁存:74hc273、373、573
-------------------------------------------
等都看懂了我觉得时序也理解得也差不多了。。。

数字电路现在很多芯片不再使用了,比如,hc00等;
有些总线芯片和驱动芯片还是有用的:
例如:hc244、245、07、06等等。。。
还有一些不在74系列,如:
uln2003、uln2803
大致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