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Ajax] CRC位域多表查表方法

楼主(2012-10-26):
CRC位域多表查表方法

    CRC算法的实现一般可分运算和查表两种,前者靠对某CRC多项式的移位和异或得到,
占用程序空间小但速度慢。后者是将前者的运算结果值排列为一个CRC矩阵表格,占用程
序空间大但速度快。
    CRC查表方法经典的有两种,由于表格空间的不同,对于CRC8采用全表查询,CRC16以上
采用小表(一般为256个元素的数组)查询。
    CRC查表由于CRCN(N=4,8,12,16,20,24,32,48,64,128,...)的不同占用的表格空间差异
很大。每种CRC的多项式对应一张CRC表,例CRC4左右移位各有16个CRC4表。CRC8左右移位
各有256个CRC8表。1个CRC8表占用256个字节,可组成16*16的数组,而1个CRC16表将占用
65536个字节,组成256*256的数组。
    CRC位域多表查表方法与传统的CRC查表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多表级联压缩表格空间。
此方法依据CRC的“性质”: CRC[X]=CRC[行,列]=CRC[行,0]^CRC[0,列]。
以CRC8=X8+X5+X4+1为例,它的多项式的数字表达即权值=0x8C,右移CRC8算法。

已知CRC8[0x9A]=0x6F,我们可以将0x9A用位域划分为高4位(16行)和低4位(16列),即
CRC8[0x9A]=CRC8[0x90 ^ 0x0A]=CRC8[0x09, 0x0A]
根据:CRC[X]=CRC[行,列]=CRC[行,0]^CRC[0,列]
CRC8[0x90 ^ 0x0A]=CRC8[0x90] ^ CRC8[0x0A]=0x11 ^ 0x7E = 0x6F
或CRC8[0x90, 0x0A]=CRC8[0x90, 0] ^ CRC8[0, 0x0A]=0x11 ^ 0x7E = 0x6F

    由此可见,CRC8的表格没必要组成16*16的数组,可以用2*16的行列数组替代。
CRC8_Col[16]={0x00,0x5E,0xBC,0xE2,0x61,0x3F,0xDD,0x83,0xC2,0x9C,0x7E,0x20,0xA3,0xFD,0x1F,0x41};
CRC8_Row[16]={0x00,0x9D,0x23,0xBE,0x46,0xDB,0x65,0xF8,0x8C,0x11,0xAF,0x32,0xCA,0x57,0xE9,0x74};
查表CRC8[0x9A]=CRC8_Row[0x09] ^ CRC_Col[0x0A]= 0x11 ^ 0x7E = 0x6F

此方法为CRC位域两表查询方法(占用32个字节),位域表达为:
unsigned char Col:4;//D0~D3
unsigned char Row:4;//D4~D7

CRC位域三表查询方法(占用20个字节),位域表达为:
unsigned char Col:3;//D0~D2
unsigned char Row:3;//D3~D5
unsigned char Block:2;//D6~D7

CRC8_Col[8]={0x00,0x5E,0xBC,0xE2,0x61,0x3F,0xDD,0x83};
CRC8_Row[8]={0x00,0xC2,0x9D,0x5F,0x23,0xE1,0xBE,0x7C};
CRC8_Block[4]={0x00,0x46,0x8C,0xCA};
CRC8[0x9A]=CRC8_Block[0x02] ^ CRC8_Row[0x03] ^ CRC8_Col[0x02] = 0x8C ^ 0x5F ^ 0xBC = 0x6F
或CRC8[0x9A]=CRC8[0x80 ^ 0x18 ^ 0x02]=CRC8[0x80]^CRC8[0x18]^ CRC8[0x02]=0x8C^0x5F^0xBC=0x6F

CRC位域四表查询方法(占用16个字节),位域表达为:
unsigned char Col:2;//D0~D1
unsigned char Row:2;//D2~D3
unsigned char Block:2;//D4~D5
unsigned char Segment:2;//D6~D7

CRC8_Col[4]={0x00,0x5E,0xBC,0xE2};
CRC8_Row[4]={0x00,0x61,0xC2,0xA3};
CRC8_Block[4]={0x00,0x9D,0x23,0xBE};
CRC8_Segment[4]={0x00,0x46,0x8C,0xCA};

CRC8[0x9A]=CRC8_Segment[2]^CRC8_Block[1]^CRC8_Row[2]^CRC8_Col[2]=0x8C^0x9D^0xC2^0xBC=0x6F

此方法为多表查询,即多表结果的多次异或,当大CRC多表查询时,可能由十多个表组成,为编程方便
一般将表压缩成等长位域的单表或多维数组,以简化程序。故CRC位域四表可组成矩阵:
unsigned char CRCR8_8C_Array[16]=
{
  0x00,0x5E,0xBC,0xE2,0x00,0x61,0xC2,0xA3,0x00,0x9D,0x23,0xBE,0x00,0x46,0x8C,0xCA
};
查表程序为:
unsigned char GetCRCR8_8C(unsigned char crcinit, unsigned char crcval)//CRC8右移权值0x8C(X8+X5+X4+1)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8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char i, crc=0;
  crcval = crcinit ^ crcval;//初值^明文,将CRC编码矩阵转化为CRC编码表
  for(i = 0;i < 4;i ++)//4表级联查表4次
  {
    crc ^= CRCR8_8C_Array[(i << 2) | (crcval & 0x03)];//位域宽2每表4个字节
    crcval >>= 2;//准备下一个位域,域宽2,每表4字节
  }
  return crc;
}

相应的移位算法程序为:
unsigned char GetCRCR8_8C(unsigned char crcinit, unsigned char crcval)//CRC8右移权值0x8C(X8+X5+X4+1)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8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char i, crc;
  crc = crcinit ^ crcval;//初值^明文,将CRC编码矩阵转化为CRC编码表
  for(i = 0;i < 8;i ++)//每字节8位
  {
    if (crc & 0x01)//右移**最低位
    {
      crc >>= 1;
      crc ^= 0x8C;//权值
    }
    else
    {
      crc >>= 1;
    }
  }
  return crc;
}

下面以CRC16的位域多表查表方法来说明大CRC位域多表查表方法。为统一方法采用等位域4即每表16个元素举例.
左移CRC16=X16+X12+X5+1,多项式即权值=0x1021
CRC16[0x1234]=0x13C6,可分解为
CRC16[0x1234]=CRC16[0x1000 ^ 0x0200 ^ 0x0030 ^ 0x0004]
             =CRC16[0x1000] ^ CRC16[0x0200] ^ CRC16[0x0030] ^ CRC16[0x0004]
             =0x0373 ^ 0x6662 ^ 0x3653 ^ 0x4084 = 0x13C6

我们可以构成CRC16表:
CRC16_Array[4, 16]={
  {CRC16[0x0000], CRC16[0x0001], CRC16[0x0002],...CRC16[0x000D], CRC16[0x000E], CRC16[0x000F]},
  {CRC16[0x0000], CRC16[0x0010], CRC16[0x0020],...CRC16[0x00D0], CRC16[0x00E0], CRC16[0x00F0]},
  {CRC16[0x0000], CRC16[0x0100], CRC16[0x0200],...CRC16[0x0D00], CRC16[0x0E00], CRC16[0x0F00]},
  {CRC16[0x0000], CRC16[0x1000], CRC16[0x2000],...CRC16[0xD000], CRC16[0xE000], CRC16[0xF000]}
};

unsigned int CRCL16_1021_Array[4, 16]={
  {//位域D0~D3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
  {//位域D4~D7
    0x0000, 0x1231, 0x2462, 0x3653, 0x48C4, 0x5AF5, 0x6CA6, 0x7E97,
    0x9188, 0x83B9, 0xB5EA, 0xA7DB, 0xD94C, 0xCB7D, 0xFD2E, 0xEF1F
  },
  {//位域D8~D11
    0x0000, 0x3331, 0x6662, 0x5553, 0xCCC4, 0xFFF5, 0xAAA6, 0x9997,
    0x89A9, 0xBA98, 0xEFCB, 0xDCFA, 0x456D, 0x765C, 0x230F, 0x103E
  },
  {//位域D11~D15
    0x0000, 0x0373, 0x06E6, 0x0595, 0x0DCC, 0x0EBF, 0x0B2A, 0x0859,
    0x1B98, 0x18EB, 0x1D7E, 0x1E0D, 0x1654, 0x1527, 0x10B2, 0x13C1
  }
};

查表程序为(需要4*16*2=128个字节表, 传统查表为256*2=512个字节, 位域法压缩4倍):
unsigned int GetCRCL16_1021(unsigned int crcinit, unsigned int crcval)//CRC16=X16+X12+X5+1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16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int i, crc=0;
  crcval = crcinit ^ crcval;//初值^明文,将CRC编码矩阵转化为CRC编码表
  for(i = 0;i < 4;i ++)//4表级联查表4次(传统查表方法只需2次即2字节)
  {
    crc ^= CRCL16_1021_Array[i, crcval & 0x0F];//位域宽4每表16个字节
    crcval >>= 4;//准备下一个位域,域宽4,每表16字节
  }
  return crc;
}

相应的移位算法程序为:
unsigned int GetCRCL16_1021(unsigned int crcinit, unsigned int crcval)//CRC16=X16+X12+X5+1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16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int i, crc;
  crc = crcinit ^ crcval;//初值^明文,将CRC编码矩阵转化为CRC编码表
  for(i = 0;i < 16;i ++)//双字节16位
  {
    if (crc & 0x8000)//左移**最高位
    {
      crc <<= 1;
      crc ^= 0x1021;//权值
    }
    else
    {
      crc <<= 1;
    }
  }
  return crc;
}

对比传统的CRC16_1021(左移、大端数据存储方式)查表方法:
CRC16_1021_Array[256]={//位域宽8每表256个字节
  CRC16[0x0000], CRC16[0x0001], CRC16[0x0002],...CRC16[0x00FD], CRC16[0x00FE], CRC16[0x00FF]
};

即:
CRC16_1021_Array[256]={//位域宽8每表256个字节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查表核心程序为:
unsigned int GetCRC16(unsigned int crcinit, unsigned int crcval)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16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int i, crc=0;
  crcval = crcinit ^ crcval;
  for(i = 0;i < 2;i ++)
  {
    crc = (crc << 8) ^ CRC16_1021_Array[((crc >> 8) ^ (crcval >> 8)) & 0xFF];//位域宽8每表256个字节
    crcval <<= 8;//准备下一个位域,域宽8,每表256字节
  }
  return crc;
}

此法实际为(大端数据存储方式):
CRC16[0x1234] = (CRC16[0x0012] << 8) ^ CRC16[((CRC16[0x0012] >> 8) ^ 0x0034) & 0xFF]
              = (0x3273 << 8) ^ CRC16[(0x0032 ^ 0x0034) & 0xFF]
              = 0x7300 ^ CRC16[0x0006]
              = 0x7300 ^ 0x60C6
              = 0x13C6

同理左移CRC32=X32+X26+..+1 权值0x04C11DB7
unsigned long CRCL32_04C11DB7_Array[8, 16]={//数组元素未列完,有空搞个自动生成序列
  {//位域D0~D3
    0x00000000, 0x04C11DB7, 0x09823B6E,... 0x3C8EA00A, 0x384FBDBD
  },
  {//位域D4~D7
    0x00000000, 0x4C11DB70, 0x9823B6E0,... 0xC5A92679, 0x89B8FD09
  },
  {//位域D8~D11
    0x00000000, 0xD219C1DC, 0xA0F29E0F,... 0x6F9EFCF4, 0xBD873D28
  },
  {//位域D11~D15
    0x00000000, 0x10519B13, 0x20A33626,... 0xE36982F2, 0xF33819E1
  },
  {//位域D16~D19
    0x00000000, 0x01D8AC87, 0x03B1590E,... 0x0A168F2A, 0x0BCE23AD
  },
  {//位域D20~D23
    0x00000000, 0x1D8AC870, 0x3B1590E0,... 0xA168F2A0, 0xBCE23AD0
  },
  {//位域D24~D27
    0x00000000, 0xDC6D9AB7, 0xBC1A28D9,... 0x3905FCD6, 0xE5686661
  },
  {//位域D28~D31
    0x00000000, 0xF7142DA3, 0xEAE946F1,... 0x9D1CEBB9, 0x6A08C61A
  }
};

查表程序为(需要8*16*4=512个字节表, 传统查表为256*4=1024个字节, 位域法压缩1倍):
unsigned long GetCRCL32_04C11DB7(unsigned long crcinit, unsigned long crcval)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32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crc=0;
  crcval = crcinit ^ crcval;//初值(一般为0xFFFFFFFF)^明文,将CRC编码矩阵转化为CRC编码表
  for(i = 0;i < 8;i ++)//8表级联查表8次(传统查表方法只需4次即4字节)
  {
    crc ^= CRCL32_04C11DB7_Array[i, crcval & 0x0F];//位域宽4每表16个字节
    crcval >>= 4;//准备下一个位域,域宽4,每表16字节
  }
  return crc;
}

相应的移位算法程序为:
unsigned long GetCRCL32_04C11DB7(unsigned long crcinit, unsigned long crcval)
{//(可以不要初值crcinit,多字节CRC32时入口需要对crcval做处理)
unsigned int i, crc;
  crc = crcinit ^ crcval;//初值(一般为0xFFFFFFFF)^明文,将CRC编码矩阵转化为CRC编码表
  for(i = 0;i < 32;i ++)//双字32位
  {
    if (crc & 0x80000000)//左移**最高位
    {
      crc <<= 1;
      crc ^= 0x04C11DB7;//权值
    }
    else
    {
      crc <<= 1;
    }
  }
  return crc;
}

CRC位域多表查表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CRC查表方法,它结合了传统的移位算法和查表方法的各自优点,
充分考虑了空间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对小容量及速度要求的单片机特别适用。
由于位域可等长或不等长,故将可派生为更多“稀有”的查表方法,对加密算法比较有用。

本文给出了如何建立数组及查表程序及相应的移位算法程序,这里不是“比拼”,而是探讨更多的查表方法。
此法是菜农多年对CRC研究的结果,若网友发现早有此法,请告知,谢谢!!!

本文计算工具: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WC3.html
此方法参考“性质”见:
http://blog.**/hotpower/12817/category.aspx
http://blog.**/hotpower/31641/category.aspx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93968&highlight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94251&highlight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93218&highlight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94191&highlight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92571&highlight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93248&highlight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9.10.16 于雁塔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