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9SE转PADS2007工具

楼主(2012-10-27):
求99SE转PADS2007工具,谁有给个用用,地址也可以。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PADS,因此别人给我的Protel或者AD的图常要转换一下,不过我有点懒没有用三方工具,直接将文件另存为单独立的sch或者pcb的Binary Files,就可以用PADS的导入进行导入了,必须保证一定是Binary File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