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

楼主(2012-10-27):
这个器件是在IIC总线上使用的,多个器件可以并联在总线上,每个器件都有唯一地址。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for(i=0;i<no;i++)
    {
     SendByte(*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从器件地址sla,子地址suba???为什么会子地址?

楼主:
总线上只有一个器件,地址怎么确定

网友A:
那就根据这个器件的3个地址选择脚来确定,有一个和有N个是一样的,只要大家地址不重复。

楼主:
现在是总线上有一个器件,这3个地址脚接高,结果在访问时,从器件地址sla,子地址suba分别是0xae,4。
什么是从器件地址与子地址?为什么是0xae,4?

网友A:
注意这里有3个地址,这个图高位的1010是器件类型地址,固定的,后面的A2..0是那3个引脚电平决定的,后面通讯里面地址,是指访问器件内存储器的地址,相当于存储的第几个字节。

楼主:
哦,看到一个程序读写的地址都写成了0xae,好像不对,写的地址应该是0xae,读的地址应该是0xaf。可是程序结果却是正确的

网友A:
最后一个位是R/W控制位,本来读写就差1,0xAE和0xAF之间的差异,你没看出来??

楼主:
一程序读写都是0XAE。应该不对,可是程序结果是对的

网友A:
注意看人家底层有没有自动处理,我就喜欢这样干,程序统一。

楼主:
果真这样!发现与驱动很难啊,还是把写驱动留给高手们吧,我只运用。结帖了!

网友B:
一般我是这样称呼24C02的。物理地址(A0 A1 A2)和内部寄存器地址(0-255)。这样就不容易搞混了。

网友C(2013-08-16):
看引脚接线确定地址、。。。 A2A1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