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图形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27):
我昨天用12864图形显示模式显示一个汉字,结果汉字在想要的地方显示出来了,但其他不想显示的部位有一堆乱点显示在上面。在图形显示代码前面清屏也没有用。没办法只有在显示图形汉字前,把屏幕上所有的点全部写0,再显示汉字就没有问题了,整个屏幕就是所要的一个汉字。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不要每次都要把屏幕写0一遍。

网友A:
很明显是清屏指令没有起作用,我记得这个LCM有汉字和图形两个缓冲,注意检查清屏是清的哪一个,不要搞混淆了。

楼主:
哦。这样呀。晚上去试看看。

网友B:
最笨拙的办法就是把清零指令换成写汉字前全部写一遍0也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比较笨拙

网友A:
清屏指令是不可能无效滴。

网友C:
默认开机就128X64点全写一次0.

网友D:
初始化LCM中一般就包含一个清屏命令的...

网友E: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楼主:
清屏指令是不可能无效滴。
引用 网友A:

老大怎么找不到清屏指令呢,基本指令里的清屏试了没有用,液晶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不用图形模式显示就很正常。主要是我觉得自己编的清屏的代码占用单片机太多的时间和空间

楼主:
最笨拙的办法就是把清零指令换成写汉字前全部写一遍0也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比较笨拙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不知道任务多了以后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F:
开机需要正确初始化,清显示等等

网友G:
“01”命令就是清屏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开机初始化是COPY别人的代码,今天回去按数据手册上初始话一遍看看

楼主:
开机需要正确初始化,清显示等等
引用 网友F:

昨天晚上我按数据手册上初始化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把郭天祥写的一个12864代码显示图片的程序拷过来,删除下半屏幕显示的代码,同样上半屏幕正常下半屏幕出现乱点,看来只有自己写个清屏的代码了。

网友H:
一般都要需要把GDRAM清掉的,否则容易出现乱点。

网友I:
回复 楼主:
二楼正解。还有个办法,在写完汉字后再写入个空格,看那个乱码还在不在?如果还在,说明图形区缓冲区有数据(要把它清除掉)。

网友J:
使用图形需要写一遍0的,它里面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将数据清零。还有就是图形和汉子混合时候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异或显示

网友J:
图形显示要先写一遍0,如果汉子和图形同时使用个,他们是异或关系显示

网友K:
18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