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楼主(2012-10-27):
数码管动态扫描就是须在视觉暂留的时间内扫描完一帧。
在实验时发现一个问题,有8位数据要显示,如果显示完一位后接着显示下一位,这样不停的扫描,位与位之间不延时,显示的个别位会出错。
如果是显示完一位后延时一小会再显示下一位,这样扫描就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上是不是用了三极管?注意考虑开关管的电荷存储效应,所有晶体管都不是想关断马上就关断的,有延迟,特别是低速的这些三极管。

网友A:
如果你加的延时应该在100uS左右就正常了,那就是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
是一个锁存器来驱动

网友B:
先关断位驱动,然后送新的字符(段),最后再开新的位。没发现有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延时了多少正常的呢?

楼主:
我没有消隐的,消隐后就好了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消隐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加锁存器,最简单的74HC254

网友D:
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
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数码管用定时器2mS 扫描,怎么实现 “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怎么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