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问题

楼主(2012-10-27):
IAR6.3的和6.4的都装过了,可是都无法把程序烧入K60芯片中,都出现提示,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有遇到过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没**好吧

网友C:
出现的是什么提示

网友D:
建议把错误提示贴出来,才好分析问题的原因

网友E: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A:
LZ装的是什么版本的,估计是没有**好

网友F:
遇到过,把软件又**了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C:
很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