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aplab icd的,我问个问题。

楼主(2012-10-27):
我用的maplab icd调试的时候,设置断点后,单步调试,程序没按照顺序执行,
而且还存在跳出while(1)循环的情况。
是仿真器的问题吗?

网友A:
while(1) 有没有被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执行了,我在while里打断点,运行到里面后,单步运行,会出来。不知道是不是icd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程序,main函数里先初始化,然后就进while函数。我在初始化里打个断点,结果第一次运行到之后,第二次点运行,结果程序能停在初始化那个地方(while里没用到初始化函数)。很奇怪

楼主:
还有,打断点时,有时候会出现 one or more breakpoints could not beresolved,这个提示。
实际上我是只打了一个断点。

网友B:
你的断点可能不能被执行,也就是说,你那段程序是废的,可能根本跑不到那里,这种程序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
即使能跑到,程序跑的时候可能会跑过你设定的断点,这是ICD的局限性

网友A:
有可能复位了。你的程序复位了,就跳出了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