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开发板小问题,在线等大哥指导

楼主(2012-10-27):
小弟初学ARM,这两天在看TI的开发板,有一个小问题。开发板上连接的oled是128*96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要将整个屏幕画满就需要128*96 /8个字节。因为一个bit可以画一个像素点,那么一个字节就可以画8个像素点。

但是为什么我看示例代码里边画完满屏的字符串长度是6144也就是128*96/2   难道这个led是用四个bit画一个像素点的吗??那么一个字节就可以画两个像素点。

小弟初学希望大哥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128*96是分辨率没有错,不过黑白的LCD才是一个象素一个bit。彩色的有24bit,18bit,16bit和8bit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那TI的那个板子(就那个评估板)为什么是4个bit一个点呀。没一位都代表什么呀。
用什么取模图软件可以将图片转换成数组在这个oled上显示呀   谢谢大哥了

网友A:
把接线图放出来看看,才能知道为可是4个bit,这取决于LCD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