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XC6SLX9通过JTAG向SPI flash 下载程序失败检测不到FLASH

楼主(2012-10-27):
我这提示的错误信息如下:
'1': Programming devic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0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0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0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0[13] DONE PIN                                                              :         0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0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00 0000 0000 00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3 sec.
// *** BATCH CMD : copyDevice -p 1
Selected part: M25P16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M25P16"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 *** BATCH CMD : assignfiletoattachedflash -position 1 -file "F:/ceshi/xianshi/Untitled.mcs"
Setting Target Device to Mode:BS, Device position 0.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ʮ�� 26 11//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dataWidth 1 -spionly -e -v -loadfpga
INFO:iMPACT:583 - '0':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0':  Device IDCOD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iMPACT:1579 - '0': Expected IDCODE:    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NFO: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1':  Device IDCOD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iMPACT:1579 - '1': Expected IDCODE:    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23:09 2012
:10:16 2012
:09:59 2012
:09:30 2012
:50:42 2012
:50:17 2012
下程序的过程中,发现CSO_B一直是高电平,不能变低,init信号一直是低电平,done 信号一直是高电平有时钟信号

网友A:
同问

我的连FPGA芯片也检测不到

是不是手册的错误?

楼主:
3# lanpad 你的电路时怎么连接的呀

网友B:
Device IDCOD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本身就有问题啊

楼主:
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能不能帮我看看硬件接口有什么问题吗,我的VCCINT是1.237V,VCCO和VCAUX都是3.3V

网友C:
VCCAUX的电压应该是2.5V

楼主:
8# pocker5200 可是芯片资料上写的是VCCAUX可以是3.3V的

楼主:
2.5V;
3.3V optional

网友B:
对原理图和XILINX推荐的。

网友D:
请好好比较您的电路图和xilinx推荐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完全一样检查板卡电压对否?
如果都对,那请检查芯片是否有虚焊等情况。
如果,没有有虚焊等情况,检查信号完整性有没有问题。
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记得TDO是不用上拉的

网友F:
参看xilinx给配置方面文档:
Spartan-6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pdf

楼主:
13# rx_78gp02a 我TDO去掉上拉也不行

网友A:
3# lanpad 你的电路时怎么连接的呀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282-1-1.html

楼主:
还是不行,想问一下,电路和VCCINT ,VCCAUX,VCCO的上电顺序有没有关系

网友D:
S6没有顺序要求

楼主:
19# GoldSunMonkey 谢谢猴哥

楼主:
虽然我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JTAG电缆的问题,换了一根电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JTAG电缆的问题,换了一根电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引用 楼主:
。。。。

网友D:
恭喜恭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