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多路复用器求助

楼主(2012-10-27):
有三路频率信号(频率不同的近似方波幅值3V,频率范围1Khz-100Khz),我想做一个三选一处理,就是由单片机控制多路复用器选择这三个频率信号中的一个,我想问:三路频率信号在多路复用器这里会不会产生干扰,导致频率信号的频率改变或是波形恶化,我问了一个老师,他推荐使用继电器来做这个工作,但继电器体积太大,还要驱动,我想咨询一下论坛前辈们的意见。谢谢帮助!再补充一点:多路复用器需要频繁的转换通道,大概每秒转换600次以上。

网友A:
用四选一的模拟开关即可,比如SGM4782,通道隔离度非常好, 1MHz频率下还有108dB,而导通内阻只有0.5欧姆,0~3V的信号用3.3V供电即可

网友B:
我觉得用模拟开关。还有你600次每秒,继电器没那么快,还得模拟开关。

楼主:
2# yanwen217 大哥,5V电源的多路复用器行吗,我没用过,你有没有什么推荐,谢谢哇!

网友A:
5V工作的话就要用SGM4582或者MAX4582,比普通的CD4052通道隔离度好很多:

网友C:
对于楼主的应用用74HC153很不错。还可以对信号整形、速度快而且低功耗。

网友D:
模拟开关隔离度应该可以,你这信号电压够大,应该相互间不会影响。
但在开关切换时会对波形产生影响,
这个要注意一下

楼主:
7# rockzone 谢谢rockzone大哥,我会注意的

楼主:
5# yanwen217 yanwen大哥,我决定使用sgm4782了,看了手册,东西不错哇!再次感谢!

楼主:
6# xmar xmar大哥,谢谢你的指点,我决定用sgm478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