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急问:SPARTAN6 XC6SLX9 下载程序时芯片扫描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2-10-27):
用的是SPARTAN6 XC6SLX9
Platform Flash用的是XCF02S
Boundary  Scan—— Initialize Chain时显示出错,如图

我的板子VCCO一律取为3.3V
VCCAUX为2.5V
FPGA的VCCINT为1.2V
XCF02S的VCCINT为3.3V(参见XCF02S的手册)

我画的原理图如图FPGA.jpg所示

请问专家是什么问题?
手册里是否有 错误?
补充:

测量发现FPGA的INIT_B管脚虽然按照手册里说的加了上拉,但仍然是低电平,上拉不上去

网友A:
其实你的图我看了,看不清楚,我的INIT也一直是低电平,你的电压设置多少

网友B:
没看出来您是按照XILINX的图画的

网友C:
呼唤猴哥

网友D:
我也没看出来您是按照XILINX的图画的

网友E:
通常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要是我的话,直接接示波器,上电看配置时序是否正确,根据示波器反应的结果再来分析,这样快点。

楼主:
我也没看出来您是按照XILINX的图画的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画得有点乱
可能不太方便看

可却是按照pdf画的,唯一的区别是pdf里面是17针的JTAG插座,我的板子是10针的
这没关系,已经转换好了,对应管脚没错

楼主:
解决了,在xilinx另外一份文档《Platform Flash In-System Programmable Configuration PROMS》中
看到这样一张图,
跟SPARTAN 6 pdf里不一样,
照着这个跳线试了一下,可以了。

谁能给个解释?
都是Master Serial模式啊!

网友A:
恭喜你呀,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解决了,在xilinx另外一份文档《Platform Flash In-System Programmable Configuration PROMS》中
看到这样一张图,
跟SPARTAN 6 pdf里不一样,
照着这个跳线试了一下,可以了。

谁能给个解释?
都是Master Serial ...
引用 楼主:
两个没发现任何区别。

网友B:
有什么不一样,给说说。

网友D:
我刚比较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大不同。给说说。

网友F:
1,同问?
2,跳了哪根线?
:)

楼主:
我刚比较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大不同。给说说。
引用 网友D:

服了你们了

随便说一个:
Flash的TDO管脚,一个连的是JTAG插头
另一张连的是FPGA

两张图的芯片一个将Flash画在左边,将FPGA画在右边
另一张倒过来

没看清楚么?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M值怎么处理的,上拉?下拉?还是直接连电源或者地

楼主:
你的M值怎么处理的,上拉?下拉?还是直接连电源或者地
引用 网友A:
M1直接接地
M0直接接3.3V

网友B:
服了你们了

随便说一个:
Flash的TDO管脚,一个连的是JTAG插头
另一张连的是FPGA

两张图的芯片一个将Flash画在左边,将FPGA画在右边
另一张倒过来

没看清楚么? ...
引用 楼主:

我的老天爷。。。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网友D:
服了你们了

随便说一个:
Flash的TDO管脚,一个连的是JTAG插头
另一张连的是FPGA

两张图的芯片一个将Flash画在左边,将FPGA画在右边
另一张倒过来

没看清楚么? ...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故意的这么说,JTAG链TDO就是连到下一级的TDI上,先过谁没有关系。

另外倒过来也没有问题。配置关系不变啊。

楼主:
没看出来您是按照XILINX的图画的
引用 网友B:

那您说说我哪没按照xilinx的图画?

楼主: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故意的这么说,JTAG链TDO就是连到下一级的TDI上,先过谁没有关系。

另外倒过来也没有问题。配置关系不变啊。
引用 网友D:

算了
是我真不懂
我是做算法的,不做硬件

不过我照着后一个图跳线之后确实解决问题了

不知道为什么倒过来配置关系会不变?

网友D:
JTAG链就是这个原理。
解决就好。结帖吧。

网友G:
做FPGA的板子就是这么麻烦,还是先用成品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