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2-10-27):
各位好!
小弟用阻容降压+半波整流+稳压管给MCU供电,MCU 电压过零侦测后控制TRIAC 导通角方式做几个档位的电机调速,电机额定功率为1200W。如附图所示。测试时发现,当AC 零线端接阻容降压端时,几个档位的电机功率用功率计看都比较平稳,
问题是当AC火线端接阻容降压端时,电机功率从功率计上看总是时不时波动几十W,不知道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一:过零信号没有处理好
二:软件设计缺陷
三:可控硅吸收电路参数不合适
四:大功率电机属于感性负载,不适合用可控硅斩波调压的方式来调速。

楼主:
谢谢 ZG11211 的回复
1. 过零信号,我是用两个10M的电阻串联连接到单片机的外中断引脚,且上升沿及下降沿都触发中断;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不好呢?
2. 软件设计上,因为L、N接线有一种接**率是稳定的,反过来接有些档位的功率就会波动,幅度几十W,也不是所有档位都会波动,当可控硅导通时间90%,也不会;所以我自己觉得程序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3.如果不用可控硅斩波调压的方式,那用什么方式较好呢?这个线路是用于吸尘器的。
烦请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亲,小家电啊。斩波你EMI能过吗?我做发热的产品,客户都是要求输出的是全波的,不能用斩波。至于调功,除了斩波,还有调波,1/2功率可以只导通正半周期,1/4功率两个正弦周期导通一次。。。你懂得
至于电机啊,等高手解答

楼主:
如果用丢波(调波)方式,电机会不会因惯性不够,出现抽搐呢?以多少个周波调一次比较合适呢?

楼主:
請高手們多多指導。

网友C:
对于电机或者变压器这类电感性负载, 如果不考虑剩磁的影响, 应该在电压峰值点接通, 不应在电压过零点接通.

楼主:
线路测试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我把过零线路两个串联的10M电阻再下拉一个1M的电阻到VSS,与两个10M形成分压,这时发现L、N 插头正接、反接,用功率计测得的功率不一样,当AC2接火线时,功率比接零线时大了几十W,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D(2013-09-03):
如何解决的?没有的话,我懂得!

网友E(2019-11-15):
用2个单向可控硅 过哦用光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