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中solder层的问题

楼主(2012-10-27):
最近在做STM32 的板子,用的是LQFP144脚的芯片,引脚比较密,看到网上有的PCB封装中引脚焊盘上的topsolder都连在一起来,那这样引脚不就全短了吗?实际打样出的PCB上的焊盘尺寸到底是 solder层决定的还是layer决定的,希望大神赐教啊,谢谢

网友A:
焊盘的铜皮是有layer决定  不盖绿油的部分由solder决定
solder连在一起不会导致短路

楼主:
好的,谢谢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