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的clearance一般设多少

楼主(2012-10-27):
内电层的clearance一般设多少?默认是20mil,但是我的过孔太多把电源通道给堵了F:\1.jpg

楼主:
汗,怎么传图片啊?

楼主:
大家说两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感觉20mil太宽了

网友A:
没必要那么大吧,这也跟制板商的技术水平有关

网友B:
图片看不到  20mil足够

楼主:
现在用的10mil,20mil影响电源

楼主:
图片怎么搞啊

楼主:
上面是20mil的

楼主:
这是10mil的走线稍微改了一下,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14# forgot 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C:
和生产相关的很多问题,直接打电话问PCB厂商比较好~
问他们工艺能够接受多少~
不同的厂子,工艺不一样,技术也不一样~
19# kakaxi_t

楼主:
20# 阮天宇00 嗯,谢谢!主要是想知道对电路本身的影响,信号质量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C:
当然整个一块铜是最好的了~
PCB厂能接受的最小的距离加一点就OK,而且PCB厂不因此多收钱,不影响合格率~
通用的20mil。一般板子20mil
13# kakaxi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