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2-10-27):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式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加滤波电路你就啥都收不到了。
但你还是应该对温度采样值进行滤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采样值滤波???????????不懂

网友B:
既然是数字输出了,  电容不必要的了.
当然电源的退耦电容还是需要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因为虽然输出变成了数字了,探头把温度转换成数字信号时内部还是有AD转换的,如果不在软件内部进行滤波,你会发现温度的低位是会跳动的,这样产品出来的效果不好。客户一般都希望看到温度是平稳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