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2-10-27):
怎样解决I2C传输距离短的问题

网友A:
I2C标准是20米(?这个标准没找到,少累,不作数),与速率有关 一般可以加中继器
P82B715 中继器
如果I2C总线中挂的I2C器件比较多的话,要用中继器

楼主:
谢谢,为什么我这边传输就只能40厘米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这边只能传输40厘米左右,再长久传输不了。

网友A:
放慢速度试试

网友A:
http://www.dzsc.com/dzbbs/20050629/200765192935984738.html

I2C总线原理及应用实例-神州信息技术网
...减少了电路板的空间和芯片管脚的数量,降低了互联成本。总线的长度可高达
25英尺,并且能够以10Kbps的最大传输速率支持40个组件。I2C总线的另一个优点
是,它支持多主控(multimastering), 其中任何能够进行...
www.chinait.net/company_paper/company_example_d ... 50K 2005-5-24 - 百度快照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简介- 清华在线
...从而减少了电路板的空间和芯片管 脚的数量,进而降低了互联成本。I2C总线
最大传输速度是150KB/s,...长度可高达25英尺, 并且能够以10Kbps的最大传输
速率支持40个组件。 信息来自互联网,敬请核实,慎重使用...
info.qinghuaonline.com/info/info_2_arc31095.htm 5K 2005-5-17 - 百度快照

天极网---服务器专栏
...进而降低了互联成本。总线的长度可高达25英尺,并且能够以10Kbps的最大传
输速率支持40个组件。I2C总线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支持多主控(multi-mastering
),其中任何能够进行发送和接收的设备都可以成为主总线...
www.yesky.com/20001012/121627.shtml 14K 2004-12-28 - 百度快照
www.yesky.com 上的更多结果

VC知识库** - 超频软件原理探析
...从而减少了电路板的空间和芯片管脚的数量,降低了互联成本。总线的长度可
高达25英尺,并且能够以10Kbps的最大传输速率支持40个组件。I2C总线的另一个
优点是,它支持多主控(multi-mastering),其中任何能够...
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465 15K 2004-8-4 - 百度快照

网友B:
T叔说得对,其实所有现在的传输技术所谓的最大传输距离,都是在基本速率或最低速率下的测定或理论值。
你可以降低速率试试。

同时,特别提醒你,如果你是模拟I2C的,请查看你的输出波形是否和标准一样。很多模拟程序在信号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是完全没有考虑的,只考虑信号的相对出现顺序。短距离还好,距离长了,肯定有问题,因为有可能就算你的总体速率很低,你的信号中也存在很窄的脉冲,这些脉冲传不远。

强烈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信号,如果是模拟I2C,适当在信号设定前后加上合适的延时,使得输出信号和标准完全一样。
此后,在接收端看看信号,如果信号人都分不清了,就降频,如果人还能分得清,只是芯片认不出来,那就先给信号整型一下,再看看符不合符合标准,如果符合的话,此时,应该能收到。如果还不符合,在适当降频。

要相信,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只不过我们都想找到能达到别人最低要求的最优方案而已。就I2C而言,如果频率都降到5Hz(标准信号的情况下,不能有窄脉冲!),20M上肯定都没问题,当然5Hz太保守了。

网友C(2012-12-03):
IIC为什么要传那么远,这个应该是片上通信用的吧,要是用在不同PCB的通信,抗干扰能力真的不行

网友D(2015-09-06):
我现在做的程序,10米传输距离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这边有有手持式仪器样品,测试距离能达到400,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2# tyw
为什么我这边只能传输40厘米左右,再长久传输不了。

上拉电阻用多大的?

网友F:
我曾经用3Hz、12V信号,上拉电阻200欧姆,接4个从机,传了好几百米,为了解决干扰,我还在信号线上并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