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6F 8位14引脚单片机的选择,用于移动电源

楼主(2012-10-27):
前辈们好,我是大学在校本科生,刚刚接触PIC单片,以前都是用的ARM Cortex,目前要做一个移动电源项目,我看市面上的移动电源大多都是14引脚的单片机,想请教各位前辈,PIC16F6XX/和PIC16F18XX中哪些适合用,求解答~谢谢!

网友A:
需要哪些资源?

楼主:
2# 与时俱进 会用保护ic、充电管理ic等,单片机要控制led用于显示电量,A/D用于检测电压、电流还有负载检测自动休眠自动开机什么的,PIC16F 14引脚的就那么几款,就是不晓得它们之间有什么细处上的不同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只用到AD和IO?那就随便选个符合的,没什么合不合适的。

网友A:
不一定局限于14脚,20脚的也很好。另外,PiC像比较器、RS触发器等硬件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可以考虑充分利用。

网友B:
PIC16F1828 我们已经开发出成熟的移动电源方案,纯数字,并非市面上面的那些半数字半模拟方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资源

网友C(2013-01-05):
PIC16(L)F1508非常适合用在移动电源的高性价比的片子,可供参考!

网友D:
选择哪个芯片应该看你需要哪些资源,例如ADC位数,例如工作电压等。。。

这个只有你自己选择了,14PIN~16PIN的还是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