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6F 8位14引脚单片机的选择

楼主(2012-10-27):
前辈们好,我是大学在校本科生,刚刚接触PIC单片,以前都是用的ARM Cortex,目前要做一个移动电源项目,我看市面上的移动电源大多都是14引脚的单片机,想请教各位前辈,PIC16F6XX/和PIC16F18XX中哪些适合用,求解答~谢谢!

网友A:
那为何不继续用AR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移动电源要做得比较小,32位的arm比较大而且用在移动电源也挺浪费

网友A:
说明你没看过ST的6块钱的ARM,换PIC不是不行,只是你理不充分。

网友B:
你可到官方网站上去找找,有选型,尽量选新的新号,就是PIC16F18xx系列

网友C:
远翔的8PC71A SOP14,8PA76 SOP20 都适用于移动电源,开发也方便,用汇编的。
可以提供DEMOCODE给你参考。

QQ:18837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