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池电压检测IC

楼主(2012-10-27):
(无正文)

网友A:
有。请参考合泰的HT70系列

网友B:
用运放设计成比较器即可。

网友C:
跟楼上一样,以前也是用比较器的。

网友D:
百度一下,还挺多的

网友E:
恩恩,百度

网友F:
Holtek,Microchip,Onsemi,很多家都有。

楼主:
【批量采购价格,现在大概多少钱。

网友F:
Holtek的可能在几毛钱吧。

网友G:
holtek的要好几毛!
如果能接受3~4毛钱,可以用809复位芯片,也可以用LM321做成比较器,809最常用,品牌很多,价格也最便宜,在路由器/GPON/EPON/STB等产品上,大部分都在用SGM809,LM321如果是正规厂家的原装品的话可能要4毛左右

网友H:
很多啊~国产基本在2毛内。

网友I(2014-12-08):
ME2802的,或是TL431搭建的电路

网友G:
两年前的老帖被扒出来了。
IC的价格也是一路向下走,现在809也就是0.2RMB的样子

网友J(2016-06-12):
有HK70系列的3041862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