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10位,12位ADC的区别

楼主(2012-10-27):
请问这个MSP430系列MCU的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B:
楼上正解啊

网友C:
主要是分辨率    其他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多   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