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7):
用TMS320F2812进行滤波试验 ,但它是定点处理器。
我需要大量的浮点运算,用Q浮点方式,但是无法事先确定中间计算过程的Q值,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

网友A:
主要是你要先确定你现在程序处理中所需要的数据范围,然后选择一种Q格式,而不是你现在想到用什么Q格式就是什么格式,虽然Q格式中提供了格式转换函数

网友B:
楼上正解啊

网友C:
不懂,跟着学习啦

网友D:
你可以把小数先扩大成为整数 然后在计算这样就省事了

网友E:
楼上的方法不错,可以先放大然后缩小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观点会不会碰到溢出和精度不够的问题呢

网友G(2013-08-15):
可以找一些浮点库么?虽然DSP是定点的,但软件还是可以在定点处理器上仿真出浮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