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发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7):
DSP和FPGA分别做在两块板子上,并且使用不同的电源。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FPGA的板子没插在DSP的板子上时,给系统上电没什么问题,可是若把两块板子合在一起,DSP和FPGA的电源芯片之一就会发热(有时候是DSP的电源发热,有时候是FPGA的电源发热),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把能想到的原因说一说,谢谢!
两块板子是同时上电的。

网友A(2013-12-09):
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有两种情况:
1:两块板子上的3v被接到了一起了,如果接在一起就有可能发烫
2:fpga的输出和DSP的输出接到了一起。